问下电源线热插拔的问题

楼主(2011-01-28):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如果直接插电会造成故障,那只能说明电视设计有缺陷

网友B:
这样操作过,没问题

楼主:
我可能描述不清吧,再补充下:
1,液晶电视手动开关处于开通状态,直接插电源线插头开机。
2,电源线插头已准备就绪,触动液晶电视的手动开关开机。
这两种开机从原理上一样吧,但好多人说第一种会对电视机有害处,但为什么,害处从那里来讲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C:
先看该开关是硬开关还是软开关,硬开关的话正常,但不准许带电插拔;如果是软开关,正确设计的话应该是插电处于关闭态,否则说明设计有缺陷,通常软开关准许带点插拔,但要求正确设计为前提。

网友D:
说有害是因为长期待机,降低原件可靠性,同时也费电,不环保。

网友C:
不仅存在楼上之所言,如果设计不当,插电瞬间主电源直接开启,上电瞬态会有电流冲击,而热插拔时相当于多次快速的电源通断,暂态电流冲击会更严重,这个过程是系统可靠性的大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已经结贴送分了。
插电源插头时,有时会出现火花,估计就是chunyan 老师说的暂态电流冲击过大引起的吧。

网友:
热插拔的问题,关键问题是能否保证通断电的干净利落.做不到就有风险.
许多不容许热插拔的象卫星接收的F头,RS232等,手脚利落些也不会出问题.
就是一些容许热插拔的USB等,插不好也有损坏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