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成本升压电路

楼主(2011-01-28):
大家好,我现在想要搞个升压电路
要求:DC5V升到DC12V,电流在20mA以下,成本要低,当然是和芯片相比较。
主要是升压到12V作为电平判决。

楼主:
参考电路图,

楼主:
这个电路能实现升压的功能不?有人了解工作原理吗?

网友:
DC5V升到DC12V,电流在20mA以下,这样的成品模块不到10元。不知道楼主说的芯片是多少钱?

楼主:
10元太贵,我觉得在1元RMB以内比较合适。我们做机顶盒很辛苦的,成本成本还是成本。
主要用于SCART接口的信号识别。我们整机才100多块包括配件,一个升压模块就要10块,太贵,太贵。。
电流确实很小,主要做信号识别。电流控制在20mA以内。请高手帮忙。

网友A:
用34063就可以了

网友B:
34063,芯片只要几毛钱。加上外围差可以在1元以内。

网友:
机顶盒有12VDC的,接过来用就是了.
SCART接口提供给TV的转换电压基本无电流.到TV里是驱动3极管基极的.

楼主:
TO:8楼
我们目前的电源为DC5V,如果改成DC12V,我5V的那些系统又要加12V转5V的电路,而且现在要做低功耗,所以改的东西最好少。因为DC5V的方案我们可以实现待机1W以下。

楼主:
感谢6楼7楼提供的34063的芯片。我申请几个样品做个实验。

网友C:
34063需要用电感和大的陶瓷电容,加起来也不低,1元困难,3元还差不多。

网友C:
如果机内有232之类,可以考虑偷电。

楼主:
12楼的建议不错,不知道如何偷电就是直接连232芯片吗?目前我们为了节约成本232也没加,所以偷不了。但是给其它的方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用232接口的电不妥。关键不在机内有无232接口电路(232接口芯片电荷泵电压10左右不到12V),要偷电还得看是否真的外接了232线路。否则你是无法获得12V电压的。用电感、电容、二极管等元件构成升压电路简单。

网友D:
用232接口的电不妥。关键不在机内有无232接口电路,要偷电还得看是否真的外接了232线路。否则你是无法获得12V电压的。用电感、电容、二极管等元件构成升压电路简单。

网友A:
34063做20mA,1块钱多了

34063 0.26~0.35元
电感   0.2~0.25元(100uH CD42)
4148   0.03元
其它阻容 0.1元(全贴片)

网友E:
国产偷工减料!以后再也不想买国产的东西了。

网友A:
合理的成本控制是可以接受的,看做的什么产品。

华为的ADSL MODEM,里面5V,3.3V均用34063

网友C:
呵呵,看来蚂蚁省成本省到牙齿尖了,硅整流管也上来了,电感估计是个色码,纹波效率全都不要了。
楼主公布下品牌,以后偶不买你的产品了。

网友F:
非要玩极限的话,在负载固定的时候可以不要稳压,这时还有更便宜的办法,不过算了,这不是做产品之道,34063终究还是稳压器。

网友:
不就是提供一个转换电压吗.
不需要用稳压电路.只要你用了220VAC,和使用了PT,就有更加简单的方案.

网友A:
呵呵,看来蚂蚁省成本省到牙齿尖了,硅整流管也上来了,电感估计是个色码,纹波效率全都不要了。
楼主公布下品牌,以后偶不买你的产品了。
引用 网友C:

你这话说的很对,俺在公司就是专事用1块钱的成本,干出几块钱的功能。一年也就折腾两三回,干着别人百分之一二十的活儿,拿着别人两倍的薪水。
12V,20mA用1N4148是天经地义,上面明明写了电感是CD42,阁下不知CD42何物?纹波不是靠器件来堆砌的,效率嘛,34063做个百分之八十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C:
你这话说的很对,俺在公司就是专事用1块钱的成本,干出几块钱的功能。一年也就折腾两三回,干着别人百分之一二十的活儿,拿着别人两倍的薪水。
12V,20mA用1N4148是天经地义,上面明明写了电感是CD42,阁下不知CD4 ...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有用过CD42,我们成本压力可能没你们那么高,电感我最低用到力源的工字表贴那种,二极管还是按规矩上肖特基。不过我技改时候把电感型换成了升压泵,省了2块钱下来。

网友C:
顺便说下,楼主可以考虑升压泵,不过要找国产低成本的。

网友A:
给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搞设计不是背书。SBD的结电容很大,高电压小电流下面效果不见得好,下面是一个3.6V锂电供电的,18V背光的手持设备LCD背光,用5819的效率还没4148高

网友A:
上面这个电路,不到一块钱,出货500K+了,没有任何抱怨。
俺们用的34063,0.26元无铅

网友C:
看来年后我要重测下现在产品的效率了,有结论以后发上来。

网友A:
CD42本来就是工字电感

网友G:
“SBD的结电容很大,高电压小电流下面效果不见得好”
对。

网友H:
34063是小功率低成本首选啊,升降压+反转电压都可以,就是效率低了点,不过价格便宜啊

网友A:
效率低主要体现在降压且输出电压较低的情况,如果是升压,或是12V输出的降压,那还是能做到80%+的。
要求高的,建议用CMOS工艺的PWM控制器

网友I(2011-03-21):
34063几毛钱?国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