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2xxx内部看门狗与jlink下载冲突问题

楼主(2011-01-28):
问题是一旦打开内部看门狗,就无法通过jilink下载程序,出现Can't Stop ARM Device,调试的话可以。原因应该是JILNK在读下载前的信息时内部程序已经开始跑,狗已经放出来了,读信息时间超过了喂狗设定时间所以复位了。调试时直接往SRAM里下,按说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
        可以通过修改软件(比如在打开狗之前加延时)或者通过ISP串口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拆壳短接boot脚然后JLINK下解决,但这样感觉很不爽,各位大侠有不有根本的解决办法?
         多谢!

网友A:
你的芯片不断的复位,你说你程序如何能下载进去吗?

楼主:
过完年回来了还没人应一声?

楼主:
补充一下,cortex-m3核的STM32F101就没这问题,程序开始就开内部狗,定时到2ms以内都不会导致程序不能下。

网友A:
在启动文件的时候必须先禁止看门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生复位时看门狗就被关闭了啊,没必要在启动文件里关吧?

网友B:
程序复位后开门狗就会自动运行,必须先关闭,很多都是这样设计的,不知道你这是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我在下载时并没有硬件使能看门狗,而且PDF里写了看门狗在复位后的确是处于关闭状态。我试了一下开狗前加14ms左右的延时就没有这问题。不明白为什么JLINK要这么久才复位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