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内部狗与jlink冲突问题

楼主(2011-01-28):
现象是一旦打开内部看门狗,就无法通过jilink下载程序,出现Can't Stop ARM Device,调试的话可以。看了一下JLINK下载过程,要先读一些器件信息才reset cpu,推测原因应该是JILNK在读下载前的器件信息时内部程序已经开始跑,狗已经放出来了,读信息时间超过了喂狗设定时间(这是还没JLINK还没对目标板复位)所以CPU复位了导致下载失败。
        但是调试仿真过程应该就是将程序直接往SRAM里下,按说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
        目前试过可以通过修改软件(比如在打开狗之前加延时)或者通过ISP串口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拆壳短接boot脚然后JLINK下解决,但这样感觉很不爽,今天打电话问技术支持,貌似已经放假了每人接。哎!各位大侠有不有根本的解决办法?
        多谢了!

网友A:
jlink在编程过程中是会强上拉reset脚
怀疑没有把cpu rst 接jlink rst

网友B:
我放假了,倒是逛得多,想为自己多充电,无奈知识有限,帮不了你。

楼主:
接了,否则程序里不加看门狗程序也会下不进去的。

楼主:
过完年回来了还没人?

楼主:
补充一下,cortex-m3核的STM32F101就没这问题,程序开始就开内部狗,定时到2ms以内都不会导致程序不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