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无敌问题了

楼主(2011-01-28):
将示波器探头接地端跟信号端短上,这样示波器是没有波形的。
然后把这短接在一起的去接一个5V供电的板子的地端或者其他地方都会有干扰波形,在示波器调至50ns级就能看到大约峰峰值为2V左右的波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A:
耦合的辐射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说?

网友B:
空间辐射干扰

网友A:
示波器探头的那个信号和地接起来的环就是一个接受磁场的天线

网友C:
“将示波器探头接地端跟信号端短上”
这是一个匝数为一匝的线圈。当穿过该线圈的磁通有变化时,此线圈内会产生电动势,即楼主看到的信号。

楼主:
那意思就是说我只要靠近电路板就有干扰是吧    不需要碰触到?
5# acute1110

楼主:
我调到最低电压档   确实是有很多干扰,    不是示波器探头有滤波电容吗    这些高频滤不掉吗?

网友D:
这个功能,可以用来充当EMC整改的扫雷器。

楼主:
说的是哦      今天学到新技能
9# PowerAnts

网友C:
8楼:
示波器探头里面没有滤波电容。如果有滤波电路,必将影响示波器带宽。
要想让这种干扰减小,应该尽量减小这个环的面积,例如将地线夹的引线绕在探头上。

网友D:
看看俺们这边的扫雷器

楼主:
以前学习一门通信电子的时候,提到过示波器探头里有滤波电路,不知道是不是叫包络检波,已经忘光了。
11# maychang

楼主:
哈哈  我刚才试了下我们板子上用的电源芯片(开关电源),它附近的干扰确实比其他地方大      很实用的功能啊
12# PowerAnts

楼主:
我说个细节,我用夹在一起的探头触碰板子上的GND,发现有一点点肉眼较难看出来的火花(我视力比较好,裸眼5.3),应该是GND放电到大地了,所以碰的过程中辐射叫大,所以示波器上干扰很大。

网友D:
这个火花是Y电容充放电引起,瞬时值可达数百A,但平均电流不到0.3mA

网友C:
蚂蚁16楼所说,楼主应该参考本版面蚂蚁的另一帖《说说示波器的安全使用问题》。
现在不知道沉到第几页了。

网友E:
刚才特地试验了一下,不错,果然如此,如果以后电磁干扰严重了可以看看电磁波是怎么辐射出来的

网友D:
这个办法,俺几年前就在坛子里说过好几次,不知道有几位学了去的

网友F:
大蚂蚁的扫雷器真不错. 省钱且随意.

网友C:
这个扫雷器,线圈的直径尽量小一些,太大了不容易准确定位。
不需要用较粗的线,也不需要厚绝缘层,可以用0.2~0.3mm直径漆包线绕制并捆扎固定,匝数多一些灵敏度较高。

网友D:
是的,这个要根据电路的规模来做,身边有好几种规格的,最小的是直接用一个3mm直径的空芯电感

网友G:
:lol我找板上的干扰也是用蚂蚁那团线

网友F:
绕个毛团=蚂团;P
谁贴个标准的EMC测量用线圈技术参数/结构图.
曾下载了,不知道放到哪里了,哪位贴一个?

网友F:
无敌的蚂团.

网友H:
示波器的这种接法可以用来检测射频电路的发射功率

网友I:
我还以为 是什么无敌问题呢!  空间里是有能量的

网友J:
这个办法,俺几年前就在坛子里说过好几次,不知道有几位学了去的
引用 网友D:

呵呵  俺也曾经用过了  不过是绝对没盗版你的

网友:
简单:表笔夹在地线上形成环形天线,50ns(20MHz)的信号辐射出来,在天线上产生2V的高频电压。

网友D:
呵呵  俺也曾经用过了  不过是绝对没盗版你的
引用 网友J:

公有技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