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Flash访问求助

楼主(2011-01-28):
我用的芯片是STM8S207RBT6,Flash是128K,现在我想对芯片的Flash进行操作,大概情况如下:
unsigned long FlashAddr;
FlashAddr = 0x00018000;
FLASH_PUKR = 0x56;//Flash解锁
FLASH_PUKR = 0xAE;//Flash解锁
FLASH_CR1 |= MASK_FLASH_CR1_FIX;//编程时间固定为标准编程时间
*((unsigned char*)FlashAddr) = 1;
while( (FLASH->IAPSR & (FLASH_IAPSR_EOP | FLASH_IAPSR_WR_PG_DIS)) == 0);
if(*((unsigned char*)FlashAddr) == 1)//校验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结果编译器报警,conversion from integer to smalll pointer 我查了一下,原来unsigned char型指针只占两个字节,那么这样的话,最大只能访问到0xffff,但是我用的那款芯片是128K的Flash,地址是从0x8000-0x27ffff的,所以用上面的方法就行不通了。于是我换了一种方法:
unsigned int FlashAddr;
unsigned int FlashOffset;
FlashAddr = 0x8000;
FlashOffset = 0x0001;
*((unsigned char*)FlashAddr + FlashOffset*256*256) = 1;
成功骗过了编译器,但是执行后发现校验还是不行,也就是写进去的数据读出来不对。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对0xffff以后的Flash进行操作呢?
注:用的开发环境是IAR FOR STM8,那个写Flash的操作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从0x9000一直到0xffff都是正常的,当写到0x10000的时候校验就出错了。到底怎么才能访问地址超过16位的Flash啊,正式无语。。。。。。。

楼主:
那位大虾搞过啊,赶紧指点指点小弟啊

网友A:
Cosmic中倒是有个@far

楼主:
:'(我也看到了,试了一下,IAR不支持@far

网友B:
我在STVD下用@far好像也没有用

楼主:
:funk:那怎么搞啊。。。。。。。。。。。。。

楼主:
那位IAR达人指点指点啊。。。。。。。。。。

楼主:
香版在不在啊,指点指点啊。搞完好回家过年啊

网友C:
不好意思,香主没有用过IAR For STM8。

网友C:
LZ可以按照3楼的思路在IAR的文档中搜索一下。

网友D:
IAR中用__far

网友E(2011-05-22):
楼主能否分享下你的FLASH 访问部分源代码?

网友F:
*((unsigned char __far *)FlashAddr) = 1;

网友G(2012-11-13):
你遇到的问题,和我完全一致!我用的是COSMIC。
STM8S207和STMS208内部结构是一样的,FLASH超过10000H以后,写不进去!

网友H:
char temp;
long add;
add = 0x000000;//4个节字了,地址范围是32位,够你用了;
temp = *(char  __far *)add;//读

*(char __far *)add = temp;//写

(12月12日订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char temp;
long add;
add = 0x000000;//4个节字了,地址范围是32位,够你用了;

请问你验证过了吗??

网友H:
我用的是S105,没法验证;但从语法上就是这样;
你可以把一个32位的数据强制变成指针;这样就可以了.
IAR FOR STM8的操作手册我没见过,系统帮助我也没认真看(也许没有帮助文件).

我就担心 IAR会搞些优化,把0x00000000 变成了0x00;

网友H:
关于指针,有三个类别:
@tiny 单字节
@near 双字节
@far  3字节
在cosmic c中是这样的;但在IAR中是怎么设置我不清楚;也许只能手动自己预设.

网友H:
IAR 我试了一下,有二点:
第一:可能需要设置成全局变量(指针变量)
第二:系统的优化部分要看一看,我试用的结果,编译说这个 (char * __far) 限定符没有实际意义;
正确的是(char __far * )

网友H:
char __far * myptr  = (char __far *)0x01FFFF;
编译通过了;
15楼的CC2530的办法是正确的;

网友H:
POINTERS AND MEMORY TYPES
Pointers are used for referring to the location of data. In general, a pointer has a type.
For example, a pointer that has the type int * points to an integer.
In the compiler, a pointer also points to some type of memory. The memory type is
specified using a keyword before the asterisk. For example, a pointer that points to an
integer stored in huge memory is declared by:
int __huge * MyPtr;
Note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pointer variable MyPtr is not affected by the keyword.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however, the pointer variable MyPtr2 is placed in tiny memory.
Like MyPtr, MyPtr2 points to a character in far memory.
char __far * __tiny MyPtr2;//
char 是指针针向的对象是什么数据类型;
__far 是指针针向的对象在哪个区域;
__tiny 指针自己放在什么区域;
和KEIL是不是有些相似啊~~~~~~~
For example, the functions in the standard library are all declared without explicit
memory types.
相关函数的指针也有特别之处,和KEIL差别比较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H:
POINTERS AND MEMORY TYPES
Pointers are used for referring to the location of data. In general, a poi ...

顺便提一下;char的默认类型就是unsigned char;但int不是这样.

网友J(2015-05-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0x10000后写入失败,现将原因总结一下:
1:不要用FLASH_DeInit();来初始化FLASH,那样还是写不进去,注释掉就好了,原因还没有细看。
2:库函数FLASH_ProgramByte(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坑爹,在里面强制将32位的地址转变为16位,导致高地址丢失,重新修改为32位即可。
交流QQ:2627919898

网友K(2015-12-26):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0x10000后写入失败,现将原因总结一下:
1:不要用FLASH_DeInit();来初始化FLASH,那样还 ...

xingiunhui0的总结是正确的,本人按其总结修改后写入成功。看来不能迷信例程,浪费了我近一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