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3做过零检测

楼主(2011-01-28):
如图的9013检测过零点,9013输出的脉冲式50HZ,而不是预想的100HZ。
004.jpg波形图里。CH1为二极管前端,即BRIDGE1  Pin2上的波形,CH2为9013的C极波形。

楼主:
为什么是50HZ的波形啊?
而不是100HZ的?

全波整流后,过零点应该是100HZ吧????

网友A:
整流桥 +、- 端 跨接一个数K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但我还想知道,为什么现在输出的是50HZ?
(这组是12AV整流)而且我和变压器另一组(24AV)电压做对比,发现刚好都是在交流电压从负半周升到正半周的时候,三极管的C极刚好产生一个脉冲。

网友A:
整流桥内二极管单元的漏电流不均匀引起

楼主:
这个电路的整流桥,我用分立的4个二极管试过,也用成品的整流桥试过。都是一样。

该不会两次都是二极管漏电流不均匀吧?

还有:004.jpg中,没有脉冲波的时候,最低点刚好是0.7V(用脑示波器的游标卡的)。

网友A:
这样说不清楚,俺只能认为你在过零时,检测管基区的电荷没法撤出,需要加一个泄放电阻,先并一个试试,几K~几十K,电阻越小效果越好,但发热大,得代个恰当的值

楼主:
实验室已经在打扫了…………汗!!

假设如您所说,为什么刚好是在“交流电从负半波上升到正半 波”的时候9013的C极有输出脉冲??呢???

网友B:
检测用三极管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一个电阻比较好,发热少一些。

网友C:
把三极管基极输入端接到整流桥前端,不要接到后端

网友A:
检测用三极管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一个电阻比较好,发热少一些。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样想过,但我觉得如果电阻并到几百K,可能作用不大,而如果并到几十K,则动作电压会提高

网友A:
把三极管基极输入端接到整流桥前端,不要接到后端
引用 网友C:

接在前端是个不错的办法,不过如果电压比较高的话,三极管发射结就击穿了,需要看三极管的发射结允许多高的齐纳电流

网友D:
1、电路图很不规范;
2、过零检测用这样的电路不可靠。

网友D:
这个电路,就是50Hz都不能保证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都知道问题所在了,不是很好解决了吗?加滤波电路或者TVS管。

网友E:
1、.............
2、过零检测用这样的电路不可靠。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就是50Hz都不能保证的!
引用 网友D:

李老师正解!顶一把!

这个电路用在全桥整流电路上,工作极不可靠!

但这个电路用在全波整流电路上,工作绝对可靠!

网友A:
10楼的办法,全桥也一定可靠,如果在三极管射极再加一个-0.7V偏置,那就是真正的过零检测了。
检测脉冲上下沿就行

楼主:
李老师正解!顶一把!

这个电路用在全桥整流电路上,工作极不可靠!

但这个电路用在全波整流电路上,工作绝对可靠!
引用 网友E:

“全桥整流电路”和“全波整流电路”

这个怎么区分啊??

刚baidu了一下,明白了。

网友F:
转载一段资料:
-------------------------------------------------------------------------
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对变压器的要求:
  1、线圈
  全波整流的变压器是两个对称(包括线圈的圈数、内阻)极性相反的线圈,即一组线圈的始端与另一组线圈的尾端相连。
  桥式整流的变压器只用一组线圈。
  2、线径
  桥式整流的线圈导线截面积为全波整流的2倍。可见用铜并不省。
  3、制作工艺
  全波整流的线圈绕制工艺高,这是因为,全波整流要求两个线圈要对称,即圈数要一致,实际上只能做到尽是一致。小型变压器可以用双线并绕的方法来制作,而功率较大的变压器就只能一个绕组一个绕组的分开来绕,对称就很难做到了。为了尽量做到对称,大部分大功率的变压器都把这个两个绕组分成四个绕组来绕制。一个绕组绕在最里层和最外层,另一个绕组绕在中间层。工艺复杂。
  桥式整流的绕组只有一组,不存在这个问题,绕制工艺简单。
  4、对整流管的要求
  桥式整流相对全波整流对整流管的电压要求低,为全波整流的二分之一。
  5、整流效率都为百分之九十。
  综上所述:桥式整流比全波整流多用了两个整流二极管,而只需绕一个绕组,工艺简单,而整流二极管又相当便宜。所以桥式整流是当今的主流。

网友G:
三极管的B和E极之间并接4.7K的电阻可解决问题。原理是提高三极管导通的动作电压。

网友A:
提高了就不叫过零检测了

网友B:
19楼:
你的那段资料,这两句错误
“  2、线径
  桥式整流的线圈导线截面积为全波整流的2倍。可见用铜并不省。”
“  5、整流效率都为百分之九十。”

原作者对整流电路理解不够深所致。

网友A:
正确的是,桥式整流线圈的导线截面积,只有全波整流绕组的1.414倍,但总长度只有后者的一半,因此省铜30%

网友E:
三极管的B和E极之间并接4.7K的电阻可解决问题。原理是提高三极管导通的动作电压。
引用 网友G:

实践证明,上述方法理论可行,实际不一定可行,N年前,用些方法,总有3%左右的板子工作极不可靠稳定。

网友E:
19楼:
你的那段资料,俺再补充一条。
关于效率,全波整流的比全桥整流的高一些,原因在于全桥整流多了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损耗,并且输出电压越低,工作电流越大,损耗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G:
要想做到真正的过零检测,用三极管不太合适,所以只能折中了。看图中整流桥出来的波形零点位置是不一样,所以会出现50Hz的检测脉冲,因为有波谷位置高了,使三极管不能关断(正好是间隔一个波谷),所以要提高三极管导通的动作电压,不过并联的电阻值最好实验确定,使三极管在每个波谷都能关断但有不会提高太多,还要留有裕量。

网友E:
正确的是,桥式整流线圈的导线截面积,只有全波整流绕组的1.414倍,但总长度只有后者的一半,因此省铜30%
引用 网友A:

大蚂蚁正解!说到点子上了,赞一个!

网友G:
要想可靠、精确检测,就不要用三极管,也不要在整流后检测。

网友B:
25楼:
桥式整流要多一个二极管压降,这没有错。正因为如此,较低电压输出的整流电路,往往使用全波而不用桥式。
但较高电压时却不是这样。输出电压达数百伏时二极管压降完全可以忽略,这种情况下桥式整流效率较高,因同样的直流电流输出,全波整流变压器绕组中电流的有效值较大,发热也较大。

网友A:
铜比二极管贵多了,如果要做5V输出,可以选择全桥肖特基,甚至用同步整流,现在技术进步了

网友F:
蚂蚁兄 我刚刚算了一下 感觉桥式整流的截面积是全波整流截面积的2倍  不知道你的1.414是咋算出来的哦

网友B:
没错,同步整流等等就是为了减少整流压降提高效率。

31楼:
你计算的结果是2倍,那是因为你用电流平均值来计算。桥式整流,绕组中电流平均值确实是全波整流的2倍。
但这样计算是错误的,不能用电流平均值计算,应该用电流有效值计算。因为变压器绕组线径是按照发热计算的,而发热就必须用有效值计算。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电流平均值相同时有效值并不相同,全波整流的电流有效值较大。
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楼主原帖内容,你最好另开一帖讨论。

网友H:
这个电路,就是50Hz都不是很稳定

网友E:
铜比二极管贵多了,如果要做5V输出,可以选择全桥肖特基,甚至用同步整流,现在技术进步了
引用 网友A:

蚁弟高见,选择价格高N倍的全桥肖特基,确实是一条新路,只是,使用全波肖特基整流,在超低电压,超大电流时,更能节省能源。
俺不搞技术,对电源更是门外汉,想请教一下,现在技术进步了,同步整流技术,已用于本贴所讨论的工频啦?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指导!
我们更进一步,
电路的可靠与否,要怎么验证?什么样的测试方法?
靠市场的验证,代价太大了…………

网友I:
我以前都是串一个光耦来做过零检测,效果不错。

网友E:
用光耦做过零检测,是个很不错的选择,记得《匠人手记》中有很详细的述说。

网友J:
三极管的B和E极之间并接4.7K的电阻可解决问题。原理是提高三极管导通的动作电压。
引用 网友G:

不是提高动作电压,是降低整流后的最小电压(接近0V,但不是0V。),让它低于0.7V。
我觉得接的电阻值起码是图中的电阻值的一半才行。

网友K:
我也来说点看法,要提高可靠性和灵敏度:
1:三极管B与E之间绝对不能接电阻分压,分压其实是降低了取样信号功率,取样信号的变化率也降低了。
2:不能正常过零点检测是因为1N4007的漏电并不是整流桥的漏电,但是也同样是该在整流桥后接电阻,阻值越小越好,但又要考虑功耗,阻值至少不能大于1kR(由9013的PN结电压与1N4007漏电流可推出可靠阻值0.5/(1N4007最大漏电流))。

网友L:
用一个光耦虽然可靠但检测不到准确的过零点,
用两个光耦的话又要二分频,太麻烦。

楼主(2011-02-27):
把三极管b极放到整流桥前面,我能理解为什么是50HZ(新PCB采用这种方法)。但如果放在整流桥后面,我觉得应该是100HZ,而不是50HZ,但试验出来时50HZ,无法理解所以不敢应用。

我的目的是要取过零点来控制双向可控硅,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多谢各位!!

从实际测试看,9013基集的RC最好还是加上去,不然干扰很多。

网友M(2011-04-14):
我有个产品也是用这个过零检测电路,蜂鸣器声音很不稳定,感觉声音频率都在变!这是怎么回事。过零检测是用中断的,蜂鸣器是用定时器触发的

网友M:
当负载变化时,变压器输出电压也跟着波动,这个情况也会影响零点检测

网友:
学学学学~~~

网友N:
注意看你橙色的波形,波形并不是一样的,看看有脉冲和没有脉冲的低电平准位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