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变压器,到底错在哪了?

楼主(2011-01-28):
各位高工,如图,我想设计一个85~265AC输入,12.5V/450mA输出的小功率开关电源,采用反激方式。唯一和图中不同的是钳位改为RCD方式采用D为UF4007, R为10K/3W,C为10nF,变压器为EE16,绕制参数如下:

其中2-1为主绕,3-4为辅助,8-5为输出绕组。MOS管采用Viper20A
现在小弟有2个问题:
1、输出不稳定,带1K左右负载时,输入从85~265连续输入,输出均在40多V;而带50欧左右负载时,输出又变为2~3V,可我检查振荡频率,VDD引脚供电电压都无问题,这到底怎么回事?
2、RCD吸收问题,按照漏感380uH计算,只RCD吸收就要消耗将近2W功率,而本电源输出才5W左右,效率着实不能接受,除了改进变压器绕制工艺外,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还有多少?能否列出详细解决措施来啊?
望各位高工帮小弟解答一、二,不管热心帮忙也好,或者需要有偿服务也好,小弟均接受,如需私聊,请发邮件至我邮箱jgj329@163.com。小弟在这感谢了!

网友A:
1kohm负载,输出40V,这就不对。你设计的是12.5V。
50欧负载,如果输出电压40V,输出电流多大?算算。

楼主:
maychang 前辈,我知道是不对,但是不知道错在哪啊 1Kohm是输出40V 50ohm是输出2~3V~~~~,前辈可否帮忙分析下?
1kohm负载,输出40V,这就不对。你设计的是12.5V。
50欧负载,如果输出电压40V,输出电流多大?算算。
引用 网友A:

网友A:
怀疑是你的变压器有问题。
不过变压器不在我手中,无法测量,只能一步一步试验。又不知道你有什么测试仪器,只能靠已经用过的万用表了(搞开关电源,示波器是应该置办一台的)。
你的额定输出是12.5V/0.45A,此时负载应该是27.8ohm。那么先用稍轻一些的负载试试,例如从250~300ohm开始,逐步减少负载电阻值,看看电压如何变化。

楼主: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但是我用仙童的FPS却一点事没有,我的控制电路+MOS是用面包板搭建的,可能参数有细微差异吧,只能年后换一家变压器厂家试试了,谢谢maychang。另关于示波器倒是有一台,但是没有高压探头只能测到10:1,有些量测不了,没办法,小弟之前不是搞开关电源的,只能一点一点摸索了,再次感谢maychang版主。
怀疑是你的变压器有问题。
不过变压器不在我手中,无法测量,只能一步一步试验。又不知道你有什么测试仪器,只能靠已经用过的万用表了(搞开关电源,示波器是应该置办一台的)。
你的额定输出是12.5V/0.45A,此时负载 ...
引用 网友A:

网友B:
LZ你的的漏感怎么测出来的??我只能根据变压器厂提供的范围大致算下:(

楼主:
回楼上,一般变压器厂家都可以测的,让他们绕制的时候顺便帮测一下。

网友A:
6楼:
测电感可以用电感电容表(市场上有售),要准确可以用万用电桥。
变压器所有次级短路,此时测初级电感测出的即为初级对次级的漏感。

网友C:
LZ你的的漏感怎么测出来的??我只能根据变压器厂提供的范围大致算下:(
引用 网友B:

用电桥来测,实在没有也可以找个有电感测试档位的万用表来简单测试,不过精度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