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外壳的电容电阻并联接地问题

楼主(2011-01-28):
一直有个疑问,我见过好几个设备中的USB外壳接地,都将一个1M的电阻和1N的电容并联后接地。搞不清楚为什么?
有人说是防静电?可是静电好几千伏特,那电容不是被击穿了。

网友A:
静电的能量很低,内阻很大,放电瞬间还未击穿电容的绝缘介质电压就大幅跌落了,不会击穿电容。

网友B:
是为了机壳上不会累积静电吧。。

网友C:
根据美军1980年提出的人体静电模型,人体等效电容为100pF,放电电阻1.5千欧,放电时间300-500nS。
根据电荷宣守恒,受电电容上的电压最多为静电电压的9%,加上电阻的泄放作用,实际上会小许多。

网友C:
如果是针对生产线的电路板级的放电,则要模拟人手拿镊子放电,放电电阻300-500欧,称为增加型HBM

网友A:
累积静电电荷需要相关的机制,也不会通过人体释放,3楼所言的情况只有特殊设备或在特殊场合下才会用到,但手段不是楼主说的那种,而是靠直接接地来避免。

网友C:
电荷最终还是跑到机壳上去的,最终由绝缘电阻跑到大地上去了,或者是跑到市电上去了

楼主:
TO PowerAnts ,chunyang:
谢谢指点!
那是不是将USB外壳接地就可以了呢?加电容电阻会增加成本。

网友C:
我一般是通过0R电阻或是通过磁珠接地,对ESD和EMI都会好些

网友A:
直接接地当然可以,但静电放电时往往会打火,造成瞬态EMI干扰,用电容泄放则会比较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