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隔离模块低压输入

楼主(2011-01-28):
一个5V转+-9V功率为1W的隔离电源模块,3.6-4.2V输入可不可以?后端不需要稳压因为还有一级LDO,5V输入的模块在3.6V时内部能否起振?负载电流不超过50mA,不知道会不会造成效率降低使输入端电流增大而烧毁?
这样应用可靠性怎么样?咨询过金升阳说不可以,另一家顺源只说问题不大能正常工作。
请大家看看?是否还有其他问题会出现,这种DC-DC模块内部就是一个RC自激振荡加高频变压器加整流,我觉得只要输入输出电流不超标,内部RC振荡能起来就可以可靠工作,3.6V应该起的来,目前都有3.3转其他电压的,如果担心不起振那么选3.3V转+-5V的就肯定起的来
希望做这行的兄弟来看看,发表下看法,谢谢!

网友A:
“5V输入的模块在3.6V时内部能否起振?”
完全看该模块的设计。不同厂家产品设计不同,很难说。

楼主:
如果担心不起振那么选3.3V转+-5V的就肯定起的来

网友B:
降低输入电压条件那要看此模块在设计的时候是否有考虑到兼容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