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遇到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1-01-28):
module digital(clk,puls,en,s1,s2,led1,led2);
input clk,en,s1,s2;
output puls,led1,led2;
reg [8:0] cunt_s,cunt_on,cunt_off,temp_on,temp_off;
reg [2:0 ] cunt_m;
reg [23:0] clock_s;
reg led1,led2,clock;
wire s1,s2,en,clk;
reg puls,**;
always @(posedge clk)//--------------puls occur
begin
if(**==1'b1) begin
     if(cunt_on==9'b100101100) begin
        cunt_on<=9'b0;
        puls<=1'b1;
        **<=1'b0;
       end
     else
      begin
        cunt_on<=cunt_on+1'b1;
      end
end

if(!**) begin
   if(cunt_off==9'b100101100) begin
     cunt_off<=9'b0;
     puls<=1'b0;
     **<=1'b1;
     led1<=~led1;
   end
  else
    begin
    cunt_off<=cunt_off+1'b1;
  end
end
end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
begin
  if(clock_s==24'b100110001001011010000000) begin

     clock<=~clock;
  end
  else
    begin
    clock_s<=clock_s+1'b1;
   end
end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
begin
  if(s1==1'b0) begin
     temp_on<=temp_on+9'b001111111;
     temp_off<=temp_off;
     led2<=1'b0;
  end
  else  begin
      temp_on<=temp_on;
      temp_off<=temp_off;
      led2<=1'b1;
   end
end

endmodule

代码段如上 照理是S1按下低电平时led2为低电平发光,松开时因该不发光
仿真通过了,是s1低电平时LED2低电平,s1高电平时LED2为高电平

但是到了板子上,就不是那么了。开始为高电平不发光,当按键按下s1为低电平时
LED2发光,但是松开按键s1为高电平。照理LED熄灭,但实际情况是LED还发光
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还有case语句后面只能对一个数据赋值吗 以前我用VHDL时可以加个,来对多个
signal赋值。verilog如何对同一个条件(case语句)下,对多个reg变量赋值。

以上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最大的可能是没有设置初始状态为三态输入
不小心把IO给烧了

换块板子就好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