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1.2V电池供电的升压恒流LED驱动芯片有吗?

楼主(2011-01-28):
驱动小功率的白光LED,相当于小手电筒应用,能恒流。一般分立元件搭出来的都没有恒流功能,效率也比较低,想找一个专用芯片,不知道哪种好买,零买也方便的。

网友A:
自己做个boost电路.做电流负反馈就行了

网友B:
用RT9266吧,FB电压1.25V有点高,要效率高的话,可在后面挂颗LM358作直流放大,将取样电压降低到几十mV

网友C:
1.2V升压,效率很难做的很高。。。。。。。

网友D:
有啊。
国产的BL8532就可以。

0.8V启动电压,0 ~ 500mA输出电流可调,工作效率80%

百度;BL8532,有PDF文档,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