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控制器的快衰减、慢衰减、混合衰减什么意思

楼主(2011-01-2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指加阶跃信号时的稳定时间吧?

网友B:
电感如果是用于滤波当然是大点好,但是对于步进电机的绕组就不一定是好事了。在采用PWM控制绕组电流时,如果绕组电流的衰减的速度小于要求波形需要的速度时就会导致波形失真影响对细分控制效果。通过控制开关元件的开关方式(例如施加反向电压等)或增加回路阻抗可以加快衰减。但是加快衰减可能使效率降低,于是各种折中的方法就产生了。

网友C(2012-05-20):
请见microchip的应用笔记AN1307,那里面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