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H88F2051/4051片内是否集成"类EEPROM"

楼主(2011-01-29):
经测试,使用SSP测试扇区擦除、编程、读出功能正常。

按照说明书提示,置位FLASHCON最低位FAC为1,读写地址改为 0-1FFH, 其他不变,但没反应,无法读写,请教原因。

网友A:
集成的呀。先确认写入了没有?写可以用slab先写入,然后看看是否读出来了

楼主:
谢谢斑竹!

按照您给的提示,先在设置选项中将“EEPROM”打勾,用slab先写入,然后读出,结果正确,再恢复原来程序,一路顺风,一切OK!

昨天忙了半天,先编写的“类EEPROM”擦除、写入、读出程序始终不工作,反复核对查验,程序应该没错,但就是不工作。
后来没法子,去掉“MOV   FLASHCON,#01H”指令,将读写地址由 0-1FFH改为800H-0C00H, 一切正常,一次通过,再改回去,又不能正常工作!:L

今天,按照您给的提示,先在设置选项中将“EEPROM”打勾,用slab先写入,然后读出,结果正确,再恢复原来程序,一切正常!

这么简单的程序写错的概率几乎为0, Keil uVision3 是为SH88F2051新装的,一次都没运行过,中间调试过程中,Keil uVision3 退出再进入过好几回,出错可能性有以下几点:
1. 计算机中某个关键变量被干扰改写,引发出错,不过由于Keil uVision3 退出再进入过好几回,这种出错可能性的概率几乎为0。

2. Keil uVision3或中颖的Keil插件有点小BUG, 联机时必须先用slab写入一次“类EEPROM”,才能正常工作。根据实时仿真原理,这种出错可能性的概率也几乎为0。

3. 这片SH88F2051芯片中大奖,由于某种突发的电磁干扰或出厂时的缺陷,使得支持“类EEPROM”正常读写的某一个控制位被改写,使的俺劳命伤财,始终无法调通“类EEPROM”擦除、写入、读出程序,当用slab写入一次“类EEPROM”时,slab对控制“类EEPROM”正常读写的某一个控制位进行了重新刷新设置,故以后一切操作均恢复正常,这种可能性和出现的概率最大。

4. 如以上的可能性为0, 那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碰到鬼了~~~ :lol

综上,得出一个经验教训,在实在调试不通调试不出时,可更换一下硬件芯片,尽管硬件芯片损坏出错的概率几乎为0, 但是, 不等于您不会中大奖中头彩。:P

网友B:
;P楼主写了篇**

网友C:
对楼主的问题感到灰常担心:一个在调试测试阶段就那么容易被干扰到无法完成某种功能的板子,能在客户的实际现场可靠工作吗?楼主真的应该好好检查下自己的硬件设计了,呵呵,不是你中大奖了拿到这片2051,而是一个人的比赛,你不得第一,谁得第一啊?

楼主:
谢谢LS关心,俺N多年没搞技术了,由于这次朋友送了几片中颖MCU及一个SLAB,让俺测试测试,俺只是拿现在的一块AT89C2051成品板,对中颖SH88F2051作了一些小实验罢了,这块AT89C2051成品板,是十几年前搞的,销售至今已近二十年了,由于是工业产品,虽功能简单,但抗干扰性和现场工作可靠性要求特高,不敢说硬件设计没问题,但能保证没什么原则性的设计问题,毕竟,近二十年了销售下来,除了自然损坏报废,客户也没反馈任何问题或不满。

俺软硬件设计曾经搞过几十年,能中大奖拿到这片2051,感到非常荣幸,这次真的得了个人第一,呵呵。

至于朋友希望俺用中颖MCU替代原51单片机,俺还在考虑测试中,如再次中大奖,俺要叫中颖MCU“爷”了,望而远之。:lol

对中颖MCU俺感到灰常担心,比如,SH88F516系列,定时器时钟源竟然没有对系统时钟源的12分频功能?
让原来使用定时器工作方式2,  即8位自动重载计数器/定时器的用户,如何适应定时时间缩短12倍?要知道,全世界的51单片机都保持着向INTEL基本型8051单片机高度兼容,定时器时钟源都有对系统时钟源的12分频功能,唯中颖MCU与众不同?独创还是BUG?

网友D(2012-08-30):
是你自已不会用,别老怪芯片设计,基本功能都不能用,可能吗?SH88F2051我用过,没有你所说的问题。
SH88F516定时器是没有系统时钟12分频功能,这并不影响使用,何况,它的系统时钟本身具有12分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