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上电复位和外部按键复位怎么区别?

楼主(2011-01-29):
各位前辈,怎么区分STM8的上电复位和外部按键复位?它们复位之后RST_SR中的值都是0.
这有一种方法:通过在RAM中开辟一个标志字节,main函数运行之前对其不清0.main函数运行之后写一固定值(AA).程序中对这个标志字节判断.如果是上电,该值应该为0,如果按键复位该值为写进去的AA.但我发现上电复位之后,检查这值还是AA.难道STM8芯片RAM在断电之后还能保存?
另外还有一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在低功耗HALT模式下,芯片规格书上CAN中断是能唤醒的,但我的程序CAN中断怎么也唤醒不了,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断电之后RAM内容会丢失。你在断电之后等长点时间后再上电试试看?

楼主:
谢谢!可能STM8芯片在上电时RAM的值是随机的.我用了几个字节,并加上checksum.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2014-07-17):
求请楼主是怎么对RAM某固定位置进行读写操作滴呀?
我也想做类似的功能,但确不知道该怎么写。。。
我用的是IAR FOR ST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