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IC,问题强烈求助

楼主(2011-01-29):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332); // 0011 0011 0011 0010 //晶振8M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TRISD=0x00;//输出
PORTD=0x00;
while(1)
{
;
}
}

问题描述:
使用芯片PIC877A,原先使用的是16M,但我怕太快了,所以又换成8M,我使用在线下载方式,允动D口的流水灯。结果我发现它总是高电平。根本就不出低电平,结果我的灯亮不了了,彻底杯具中。

求助一下分析情况,会有哪些情况呢?

网友A:
你首先需要确定你的配置字是正确的。

请尽量采用类似如下的宏来配置CONFIG:
__CONFIG(HS&WDTEN &PWRTEN &BOREN &IESODIS&FCMDIS&CP&CPD);

楼主:
我换了好多种方式,不管是在线的还是单机的,这个口就是不出低电平,最低也只是4.5V,惨叫中。

楼主:
烦人不烦人,下个程序,还要分在线的还是不在线的?和ARM一样,可以JTAG复用不就得了,真抓狂。

网友A:
烦人不烦人,下个程序,还要分在线的还是不在线的?和ARM一样,可以JTAG复用不就得了,真抓狂。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你个人的认为。
大家认为,这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A:
877A可以跑到20M,16M不会有问题,但超过4M需要配置成HS振荡模式。

网友B:
注意其他功能是否禁止,有的口上电默认是特殊功能。比如AD口等。查看特殊功能的配置

网友C:
奇怪,你在16M的时候正常吗?如果确定16M时正常,那就是配置字问题,否则就是单片机坏了。快过年了在这里惨叫,还让不让人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