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想做个7.5W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1-01-29):
输入85~265VAC,输出12VDC,功率7.5W,纹波稍微大点没关系,这样的要求用EE16的骨架可行否!?

我的供应商给我推荐用EE1916这样的骨架,感觉体积太大了,放不下呢。

芯片用的飞兆的FSL106HR,含税批量价格<3RMB

网友A:
小磁芯为了满足安规,次级须要用三重绝缘线,线皮有0.2mm厚,窗口利用率很底。EE16的话铜损会很大,最好用EE19

楼主:
EE19有点大,郁闷一下。。。

网友A:
三维都要小,还是只要一维小?如允许,可用ERP22,磁芯长22mm,宽12mm,高7mm。骨架宽18mm

楼主:
主要是长和宽,高度可以接受20mm以下。

网友A:
那就用PQ,PM的,不过次级都要用三重绝缘线

楼主:
蚂蚁能否给个规格书参考!?

网友A:
EFD(EPC)的也可以

网友B:
7.5W 用16足够了  QQ:1439228297

网友C:
用16可以,选择三层绝缘线或包磁芯绝缘。

网友D:
12W. 不算大..EE16.卧式的.频率高些可以做到.三层绝缘线..再PCB加隔纸

网友E:
你选的IC是60KHZ的。用这个差不多吧。民用品没问题。高可靠场合,有些临界

楼主:
能否给个EE16的图纸!?

网友F:
给你个常用磁芯参数吧,国内常用的基本都包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