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更新固件

楼主(2011-01-29):
看到有朋友老是说JLINK坏了不好使了,其实只要更新一下固件就可以了。我不记得这个固件是V7还是V8了。反正我老用了刷自己的JLINK,很好使唤。大家自己去试试吧。

网友A:
感谢,真需要这个。话说什么东西能替代jlink,而且好使又方便?

楼主:
有啊,就是比JLINK贵,你啊高兴?

网友A:
问个比较外行的问题,这东西下完了怎么用

楼主:
里面不是有文档吗,告诉你怎么刷固件的

网友B:
按照文档刷固件,盗版的就是不好用啊,调试的时候一天死N次,固件还经常出问题,很是郁闷

楼主:
JLINK的版本最好不要用4.14版本,这个版本我也老死,后来用4.04的比较稳定,没多大问题。至多一个月1,2次

网友C(2014-06-24):
呵呵,正需要,手上两个V8坏的,都是前辈留下的,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D(2015-05-28):
Win7 64位的系统无法识别Jlink怎么办?就是用固件升级的时候识别不到那个AT91XXX的东西,大神,我的Jlink还有救吗?两个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