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166问题求助

楼主:
ADC不工作,用仿真器去看。模数转换ADC初始化的值,ADCON的第0位不能写入1,使ADCON的值变成 0xc0,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写的。
初始化代码。
void Init_adc(void)
{

  ADCH  = Bin(00000001);
ADT   =  Bin(10000111);
ADCON = Bin(10000000);
ADCON |= Bin(00000010);
    ADCON |= Bin(00000001);                 //使能AD2 启动转换
}

仿真器看到的值

网友A(2011-01-30):
你看到ADCON=0XC2, 说明看的时候转换已经结束了。连ADC中断标志ADCIF都置起了。

楼主:
明白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