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AD7606的啊?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1-29):
用AD7606,8通道的

3.2V的电压,采集到的值为0x5335大概差不多的。

采集电源电压5V,值为0x7d77,也是对的。

输入接地的话,采集到的居然是7ff7??:( 不应该是0的吗??

资料上给的公式是  CODE=VIN/5V*32768*VREF/2.5V

这个是怎么回事,希望有人知道的给我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双极性采集方式还是单极性?
双极性差分采集的话,8000是0V.-REF才是0000

楼主:
我不会发图片,这个附件是资料上的说明
双极性和单极性资料里面并没有提到硬件的区分

楼主:
上面这个图可能我没有理解,但是没想出来哪里的问题!

网友B:
显然楼主得到的数据是个相当小的负值,最高位丢掉了。

网友A:
最后的值应该是有符号的16位数.你看负数的第一个值是FFFF.你采到7ff7应该是-FS才对啊.但如果你设置成无符号16位数,那么-0就是7FFF.你可以采集一个负数试试.
你读到的数应该是有符号16位数(I16),不能设置成无符号16位数(U16).

楼主:
5楼,6楼的两个朋友,都觉得是符号位丢掉了。
这个AD我用的是并行16位总线的方式,不管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数据,
bit15都会反应出来的,比如是-1,及0xffff,我用无符号的数就是65535
参与运算而已。
不过我还是按照两位的意思试试看看。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符号位丢了,不是变量的问题,是硬件问题;P
AD 的DB15那个引脚是在最边上的,走线直接拉90度出来的,没焊接上
教训,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