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电阻怎么看呀

楼主(2011-01-29):
大侠,运放的输入电阻怎么看呢?
如图,为什么VIN1的输入电阻是100K,VIN2的输入电阻是200K呢?

网友A:
先看反相输入端,是一个典型反比例电路,输入阻抗约等于R1.具体为什么看书吧,计算挺繁琐的.
再看同向端,就是一个电阻分压,而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认为没有电流进去,那么输入电流=Vin/200k,所以输入阻抗=200k.

运放的输入阻抗不等于运放电路的输入阻抗.

网友B:
问题提得真好,少见!给你更具体的解释:

1 运放输入端的电流,一律视为0。
2 R1和R2的电流来源是不同的:R1的电流由Vin1提供,R2的电流由Vout提供。两者流向虽然相同,但R2的电流是由Vout主动“吸”走的(注意到这是反相放大就不难理解)不是Vin1引起。因为只有这样运放才能保持“平衡”——这种“平衡”是运放的“本能(基本特征)”。
3 R3和R4的电流都是由Vin2提供(引起)的,因此,计算阻抗时要一并考虑进去。REF(不管它是否为0)对这一电流不存在“主动”影响,只存在固有影响(即不随输入变化而变化)。

网友B:
关于第2条,可以将Vin2和REF对地短路后观察之。

网友B:
好象还要解释一点点啵——为什么“R1的电流由Vin1提供,R2的电流由Vout提供”呢?
因为Vin1变化导致②的电压≠③的电压,只能请Vout大叔来“帮倒忙”(朝Vin1相反的方向拉一下)才能让②的电压=③的电压

楼主:
好象还要解释一点点啵——为什么“R1的电流由Vin1提供,R2的电流由Vout提供”呢?
因为Vin1变化导致②的电压≠③的电压,只能请Vout大叔来“帮倒忙”(朝Vin1相反的方向拉一下)才能让②的电压=③的电压 ...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侠,我好好理解理解去

网友C:
首先明确2点:
1 ,放大器有负反馈,V2=V3。只不过,Vin2恒定Vin1变化时,V2和V3不变;Vin1恒定Vin2变化时,V2和V3会同步变化。
2 ,电路中某点的阻抗,就是该点电压变化引起多少电流变化,也就是电压变化量与电流变化量的比值。

很好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哥们,又学了一招。恒定判别法。:handshake

网友B:
哪个是恒定判别法?

网友E:
好象还要解释一点点啵——为什么“R1的电流由Vin1提供,R2的电流由Vout提供”呢?
因为Vin1变化导致②的电压≠③的电压,只能请Vout大叔来“帮倒忙”(朝Vin1相反的方向拉一下)才能让②的电压=③的电压 ...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F:
这个问题被说到点上了,即输入电阻是如何定义的。:victory:
首先明确2点:
1 ,放大器有负反馈,V2=V3。只不过,Vin2恒定Vin1变化时,V2和V3不变;Vin1恒定Vin2变化时,V2和V3会同步变化。
2 ,电路中某点的阻抗,就是该点电压变化引起多少电流变化,也就是电压变化量与电流 ...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一转眼好几天了··说说我现在的理解:
首先明确2点:
1 ,放大器有负反馈,V2=V3。只不过,Vin2恒定Vin1变化时,V2和V3不变;Vin1恒定Vin2变化时,V2和V3会同步变化。
2 ,电路中某点的阻抗,就是该点电压变化引起多少电流变化,也就是电压变化量与电流 ...
引用 网友C:

由这里我想到了这么一点:
负反馈的实质,是保证反相输入端等于同相输入端。
所以,在Vin2不变的情况下,Vin1变化,只能影响到R1,因为R1的另外一端被反馈给钳位住了。
所以,Vin1的变化,只能是影响到R1的电压变化。
然后,Vin1变化,在R1上所带来的电流,它必须有地方泄放,但是OP的反相端是不能流入的,所以此时,OP的输入端,从R2上将其抽走。
好比治水一样,你的堤坝要保证水位,而且还不能让水流,当水源来的水多了时,你就的通过另外的方式,将水给抽掉,不抽掉的话,你耳朵堤坝就不能保持水位了的。
所以对于你的源头来说,你只需要将你的水送到堤坝这里就可以,而不用去管送过去的水是被抽到哪里去。
所以,源头只需要考虑送水到堤坝的这段路程就行了,这就是输入电阻

以上个人理解
大侠指点一下哟

网友G:
电路中某点的阻抗,就是该点电压变化引起多少电流变化,也就是电压变化量与电流变化量的比值。

网友H(2012-07-19):
楼上几位对运放特性之于感性上的悟确是有一定的境界。

网友:
问题很好,大侠们也很高手,学习!

网友I:
看VIN1,此时VIN2=0V,于是,为一个负反馈,满足虚短和虚断,反向输入端为地,于是Ri1=R1=100K
看VIN2,此时VIN1=0V,于是,为正反馈,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为断路,电阻无穷大,Ri2=R3+R4=200K

貌似又一位教科书的受害者横空出现! 神马叫郑反馈,这里只有负反馈,而压根就没有正反馈!

网友J(2013-03-18):
引用 楼主:
一转眼好几天了··说说我现在的理解:

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K:
不管你下面说的一大堆到底是神马万一,但这个差分电路的,差模输入电阻是200k,共模输入电阻是100k。

网友L(2013-12-05):
引用 网友C:
首先明确2点:
1 ,放大器有负反馈,V2=V3。只不过,Vin2恒定Vin1变化时,V2和V3不变;Vin1恒定Vin2变化时 ...

狂赞,太赞了,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C:
首先明确2点:
1 ,放大器有负反馈,V2=V3。只不过,Vin2恒定Vin1变化时,V2和V3不变;Vin1恒定Vin2变化时 ...

这个理解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N(2015-02-10):
请问楼主,截图是哪本书/资料里面的?谢谢

网友O:
看了一下,说一下我的理解,应为运放有负反馈,所以满足虚短虚断。2处的电压等于3处的电压。当Vin1处的电压发生变化。当时2处的电压等于3处的电压。3处的电压被钳在一个固定值(不管REF的电压是否为0).所以当Vin1处的电压发生变化,会引起R1电阻电流的变化。计算公式为Vin1的电压减去2处的电压,然后除以R1,同理通过公式可以知道Vout的变化才是引起R2电流变化的原因,公式如下:Vout减去2处的电压(2处的电压是个固定值,不变等于3处的电压)然后除以R2.

网友P:
复习一下反馈原理,就都明白了.

网友Q(2016-06-21):
站在8楼大神的肩膀上 我推下同理省略的同向端输入电阻 :

网友R:
根据虚断,同相输入电流为I2 = Vin2 / (R1 + R2). 所以,同相端输入阻抗为: Vin2 / I2 = R1 + R2.
求反相输入阻抗,根据虚短、虚断有:VR1 = Vin1 - V- = Vin1 - V+ = Vin1 - Vin2*R2 / (R1 + R2);
则 I1 = VR1 / R1 , 所以, 反相输入阻抗Vin1 / I1  = Vin1 * R1 / VR1 = R1 / [1 - (Vin2/Vin1)*R2/(R1+R2)]
如果Vin2 = 0,     反相 输入阻抗 = R1.
如果Vin2 = Vin1,反相 输入阻抗 = R1 + R2
如果Vin2 / Vin1 > 1 + R1/R2 无解。???那里计算错了?

网友S:
如果Vin2 = Vin1,反相 输入阻抗 = R1 + R2
如果Vin2 / Vin1 > 1 + R1/R2 无解。
这样分是不是不满足定义中的‘零初始条件’

网友T(2017-04-08):
运放的阻抗是输入电压变化量与电流变化量的比值,太赞了。此贴新人表示收益匪浅

网友U:
其实你可以先把同相输入端Vin2设为0,则V2和V3都等于0,反相输入端的电流是Vin1/100k,那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自然是100k,同相输入端的电流是Vin2相对REF的电压除R3+R4,那输入阻抗自然是R3+R4=200k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

请问下应该看什么书合适啊,大学的书只要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翻了一下好像都没有比较详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