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电路怎么推导?

楼主(2011-01-29):
大侠,指点一下呀,
1:在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直接把SENSE通过电阻与Vout相连,REF通过电阻与地相连?

2:Vout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呢?

网友A:
R2最好直接连Vout,不然运放内部的电阻匹配就浪费了.
REF应该直接连低阻的参考电压或gnd,不要破坏内部R1~R4的精密匹配

网友B:
用叠加原理,两个输入分开来算,电阻相等是个假设条件,不然计算起来就惨了。

网友C:
可以直接用叠加原理计算

网友D:
求Vout,关键是理解RG上的电压恒为u=V1-V2,在V1和V2在求A1、A2增益时,用于对方“偏置”电平即可。

网友D:
VIN1在①产生一个电平:VOUT1=……

VIN2=V2,在①产生的电平相当于VIN1接地时的反相放大VOUT1'=-……

两者相加,得R1的输入。

网友E:
恩恩,刚才推了一下,用叠加定理,算出来的结果跟图是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SENSE直接与Vout相连,REF直接与地相连就可以了吧?不知道对不对,不懂仪表放大器,只是当成普通的放大器分析

楼主:
感谢大侠
但是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如图:
对于A3来说,反向输入端的输入阻抗同样为R1=10K
  正向输入端的输入阻抗为R3+R4=20K
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能对共模干扰起到很好的溺制作用了呢?(溺制写错了)

网友F:
共模信号的定义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