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检测一个RAM的容量大小?

楼主(2011-01-29):
(无正文)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你自己再想想。

网友B:
看芯片手册

网友C:
楼主的方法不可行,如果不用技巧,地址超出是不能获知的,循环了。

楼主:
2# 流行音乐 :Q 这个回复啊~~

楼主:
很简单的问题,你自己再想想。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样行不,我在最低位写入一组类似密码的数字,一直循环读取,直到再次读到这组数,就知道了这个RAM的大小? 因为说4楼超出后就循环了~~??

楼主:
楼主的方法不可行,如果不用技巧,地址超出是不能获知的,循环了。
引用 网友C:

你看6楼我说的方法行不行啊?

网友D:
芯片手册上写多大就多大吧,干嘛要这么麻烦啊

楼主:
芯片手册上写多大就多大吧,干嘛要这么麻烦啊
引用 网友D:

留的题~~ 我也不想做这个,但是题都出了,不得不做啊……

网友E:
有的IC不能乱读,读出范围就死翘翘了,呵呵。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你自己再想想。

第一次看到这么纽币的回复,人家能想到还问你呀

网友G:
这个问题不简单,可能不同的芯片不一样。
有重复循环的,有地址错误复位的。

网友C:
提示一下:思路有两个方向:
1、现在的存储器IC都往往有芯片ID,读取它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很多商品写入器都是这样自动识别芯片的,但不是所有芯片都支持。
2、实验写入并读出,这个需要技巧,同样不是所有存储器都准许,特别是一些较新的型号,但这些型号100%可以用方法1识别。具体的方法是,先读出,上电后RAM内容随机,读出非规律内容后向该地址写入一个特定的数,以后都这样先读后写,一旦遇到该特征字,那么当前地址减一就是容量,这是基本原理,为避免小概率恰好冲突,可使用不同状态字执行两边这样的程序,结果一定正确,除非你能碰上两次小概率巧合,这时就用三遍。

楼主:
提示一下:思路有两个方向:
1、现在的存储器IC都往往有芯片ID,读取它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很多商品写入器都是这样自动识别芯片的,但不是所有芯片都支持。
2、实验写入并读出,这个需要技巧,同样不是所有存储器都 ...
引用 网友C:

啊,第二个思路不错,我大概这么想了。 题目里头要求检测27513的容量。

网友H:
地址
0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1024 ......
直到0地址无论写入00还是FF读出都一样为止.

网友I:
相关调试器一般都有RAM检测功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