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三极管型号!!有点难啊!有图了!

楼主(2011-01-29):
看到一个SOT-23的封装的“三极管”,上边标注是JSX,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在网上查了好几天也没查到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二极管,看旁边标注的是D**,感觉不像是三极管呢,,有知道的吗??告诉小弟一声这是什么型号的什么??最好有其PDF资料。。多谢了!!!
图中画圈得就是!

网友A:
这可不一定是三极管。

有可能是:三极管,MOS管,LDO。。。。。。

你应该根据电路和功能分析,那样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的分析出来。

楼主:
嗯,先谢了。。我估计也不是三极管,但我在网上查了好几天了,,一点头绪都没有!!急啊!!!!
2# yewuyi

网友A:
这种东西通过上面的符号是基本找不到的,可仔细查查有没有厂家名字,否则是大海捞针,有那精力还不如老实分析电路和功能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几位了。。。

网友B:
上边标注是JSX

这东西,LZ拿到电子市场,不准有人知道是神马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办法,,过完年回来试试,,谢了。。春节快乐!

楼主:
继续求助中!!

网友C:
先测一下,根据功能和外电路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D:
如果是三极管,MOS管,LDO等,是很好测试出来的
LZ是在PCB上看到的吗?如果是那就更好说了

网友E:
双二极管,就是嵌位用的

网友E:
多是小日本设计的东西,直接用2个4148代替好了

网友F:
楼上正解,他就是钳位保护用的双二极管,上面的标号不一定能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