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CK100 不能连接

楼主(2011-01-29):
开始几次可以, 但现在不行了
硬件自检时出现如下错:

*********************************************
检查硬件初始化...
没有发现目标板上的器件!
请检查目标板是否上电, 仿真电缆正确连接, 目标器件是否加密.

错误!!! 测试操作失败,请对硬件作全面检查.

请问各路英雄是什么问题, 怎样处理, 谢谢!

网友A:
先检查一下,与PCB连接的5根线,是否有连接好。如果没问题,在TKStudio中重新配置一下驱动。
周立功提供的CK100烧写FLASH是可以的,但是当仿真器用还是功能差些,毕竟是免费送的。

网友B:
JTAG的信号线,和开发板是对应的不?还有芯片是否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