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一个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1-29):
这个电路怎么计算出V0呢?我把84.5k换成100k后,V0怎么没变化呢?

网友A:
运放已经正向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3楼:
提高电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电压无法提高了,有其他办法没

网友A:
5楼:
一是改用轨到轨运放,二是降低增益,别的办法没有了。

网友B:
计算方法:分别将两个输入接地,然后将所得输出求和。

我把84.5k换成100k后,V0怎么没变化呢?

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maychang说的——饱和(就象船触底一样)。看看两个输入分别接地时的输出电平是不是超过运放的规定就知道了。你尝试减小84.5k电阻看看。

楼主:
明白,试试,谢谢楼上

网友C:
放大倍数8倍,输入1V,输出8V。你的电源只有3V,显然不行

网友D:
3.3V工作电压!
一般的运放在3.3V都睡觉去了,只留下低电压运放还在继续工作。

网友E:
3.3V电源电压也忒低了

楼主:
呵呵,我只是模仿了别人的电路~

网友F:
请maychang老师指点一下
我来分析一下
LM358的+端输入电压为1.42V,故负端的电压也为1.42V,因Vref = 1.34V,
所以电流I = (1.42 - 1.34)/ 10.2 = 0.00784mA
所以输出电压 = 1.42 + 0.00784 * 84.5 = 2.08V
这么算的话还没有饱和
在下愚见,如有错误请指正,虚心学习!

网友G:
要换运放,358不能用3.3V的工作电压

网友F:
请maychang老师,看一下上面的分析是否有错?

网友A:
16楼雨下枫:
计算没有错。
但LM358在3.3V电源电压下不能输出2.08V,因该运放不是轨到轨运放,最高输出电压至少需要比电源低1.5V,甚至更多。

网友H:
LM358单电源电压范围3~30v,3.3v太低。

网友F:
多谢maychang老师,最近打算深入的学习一下运放的相关知识,有没有好的资料荐一下!

网友I:
请maychang老师指点一下
我来分析一下
LM358的+端输入电压为1.42V,故负端的电压也为1.42V,因Vref = 1.34V,
所以电流I = (1.42 - 1.34)/ 10.2 = 0.00784mA
所以输出电压 = 1.42 + 0.00784 * 84.5 = 2.08V
这么算 ...
引用 网友F:

推倒的很好,我以后也要养成好习惯。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