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TM32103的USB大量收发数据问题

楼主(2011-01-30):
本人想实现一个个基于USB的大量数据收发的功能,使用STM32103XX的MCU。在程序中设置一个固定的收发数据长度的话可以正确收发固定数据长度的数据。若要收发不同长度的数据,则需要在程序中修改数据长度,十分麻烦。现在我计划实现上下位机问答实现数据长度的修改,比如:上位机给下位机发送0x1000,表示上位机要发4096个数据到下位机,下位机此时返回0x01,表示接收到命令,可以进行4096数据收发了。这样是不是要用到4个非控制端点,两个用于问答,两个用于大量数据收发?改了几天的程序还是没有成功。请牛人指教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可以在通讯帧中进行约定,比如用1-2字节固定位置的信息表示长度,也可以用特殊的起始、结束符来表示,这些都是通讯协议常见的应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