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0 如何检测SIM卡是否已经停机?

楼主(2011-01-30):
EM310 如何检测SIM卡是否已经停机?
最近在做项目时有客户提出需要一个SIM卡停机提示,使用的是EM310模块。查过AT手册好像没有发现相关介绍。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别的方法可以检查SIM卡是否停机呢?

网友A:
无法直接检测,SIM卡被停机,本身不会有任何标志信息,是运营商方面的设置决定的,所以无不会有什么相关的AT指令。间接检测是可以的,利用标准移动业务即可,比如呼叫等,如不能成功,可大致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