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大比较

楼主(2011-01-30):
公司准备把MCU这块,所有产品尽量使用同一个或两个厂家的。
大家认为哪家的MCU相对较好啊。

1、从性价比来说,是哪家呢?
2、单纯的性能:包括资源大小、使用的灵活性、可靠性(EMC、工作温度范围等)?

我自己认为PIC公司较好,产品线长,产品连续性好。
唯一觉得就是高端产品欠缺,而且价格较贵。

网友A:
高端产品欠缺!?

你需要怎么样高端的!?

PIC24,PIC30,PIC32等等还不够你用吗!?

楼主:
pin脚不够哎,最高就120pin吧,好像还不到。
坐汽车电子经常性的140以上啊。

网友B:
坐汽车电子经常性的140以上

什么功能/地方需要经常用到140pin?

网友C:
“坐汽车电子经常性的140以上啊。”:o ?

网友A:
做汽车电子!

140PIN终究比较少,而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扩展外围完成。

网友D:
现在一般的MCU封装,最大应该是128PIN吧,你要再多的,应该是指CPU这些BGA封装的才有了吧?

网友E:
低成本上合泰,高可靠的小应用上PIC16,要RAM的上Silab的51,再上去就用NXP的ARM……

网友F:
个人不推荐用Silab的51,性价比可能高,但对具体应用时价格就要贵了,因为你不可能用上他所有的功能。
如果是10元以下的情况用单片机,10-15元之间不一定,可单片机也可ARM(CM3),如果15元以上的话我认为选ARM(CM3)的应该是性价比好些。需要驱TFT液晶的话用NXP的LPC2478(下半年会有PinToPin的CM3核的出来,价格估计会降一半吧),不需要的话可用STM32F系列的。
多年来我用过多种处理器,51系列的(Atmel,Winbond,Symos,Silab,STC,Megawin,中颖等),AVR的,PIC的,MSP430的,NXP的LPC21xx,LPC24xx,STR73x,STM32F10x,欧比特的32位处理器等,现综合起来计划现在或以后10元上下或以下的用51单片机,15元以上的基本用STM32F系列或NXP的,将来是否会有其它选择还要看各厂家的芯片情况看。

楼主:
我现在用的freescle的 MC9S12系列,就100多pin啊,而且就2美元左右。

网友G:
8位:51系列,32位:NXP arm7系列

网友G:
或者 NXP m0系列,m3系列

网友H:
汽车电子首选飞思卡尔,次选意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首选的其实是arm,呵呵

网友I:
没有做过汽车电子,学习了。
宇航级的单片机用什么首选呢?

网友J:
今年年底在北京接了一个项目就是用的ARM(CM3),芯片价格便宜。

网友C:
“宇航级的单片机用什么首选呢?”
看你能买到什么就用什么吧

网友B:
搞不清楚意法STM8S的可靠性到底怎么样.
.....STM8.....抗干扰性能怎么样?
飞思卡尔的肯定不错,就是不知道STM8的怎么样.

楼主:
意法的去年我们用的一款产品,竟然突然通知我们经济危机关闭了生产线,来了几个人让我们用别的型号。晕倒。

网友B:
啊!
哪真的有点不靠谱了.

网友K:
可以发言?

网友K:
难得这里还有发言权不需要管理员审批。先赞一下

网友L:
意法的去年我们用的一款产品,竟然突然通知我们经济危机关闭了生产线,来了几个人让我们用别的型号。晕倒。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用了多长时间?

不要说你在用旧的芯片做新产品设计。

网友K:
我只推荐我下我所了解的。
如果是新手,我绝对推荐PIC & 8051系列,

如果是考虑汽车电子领域,还注重性价比,我推荐fujitsu的,
优点是:供货稳定,性价比好(少了宣传费用),在汽车领域得到认证,可选择芯片较多。
缺点是:资料相对较少,需要好的支持

网友A:
fujitsu也敢说供货稳定!?

根据以往教训,如果出现缺货了,fujitsu会立即停掉CHINA的订单。

楼主:
fujitsu也敢说供货稳定!?

根据以往教训,如果出现缺货了,fujitsu会立即停掉CHINA的订单。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X?

网友K:
fujitsu也敢说供货稳定!?

根据以往教训,如果出现缺货了,fujitsu会立即停掉CHINA的订单。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我还真未遇到过,看来你比我资历深。
不知道是没让代理订货的原因,还是fujitsu的原因?
我说稳定,是fujitsu的产能很大,以至于帮别人代加工,但是芯片出货量还没达到供不应求的程度。另外客户资源也较有限,把每个客户当成宝贝一样。
一切都是相对的吧。
只是个参考而已。

网友M(2014-04-15):
引用 楼主:
意法的去年我们用的一款产品,竟然突然通知我们经济危机关闭了生产线,来了几个人让我们用别的型号。晕倒。 ...

是不是可以考虑收购了:lol

网友:
中颖单片机,五块以下,价格在国产中绝对不算便宜,ROM从8K-64K,小家电领域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