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DDR2布线经验总结,欢迎指正

楼主(2011-01-30):
做主板已经两年多了,做过龙芯2F内存条和板载内存颗粒的设计,做过凌动N450内存条和板载内存颗粒的设计。想写点东西总结一下,发现网上已经有很多这类的**了,现在再写一点就当作是参考补充吧。以下内容主要是针对DDR2 667内存的设计。
    信号分组:
    DDR2的布线中习惯把信号分成若干组来进行设计,分成同组的信号具有相关或者相似的信号特性。
    时钟组:差分时钟信号,每一对信号都是同频同相的。ckp0和ckn0为一对。
    数据组:对主板64位DDR2内存来说数据每8位(也就是一个byte)为一组可以分为八组,数据dq[0:7]、数据掩码dqm0、数据选通差分信号dqsp0和dqsn0为一组,以此类推。同个数据组的信号应该在同一个信号层上走线,换层也应该一起换,为了方便在同一个信号层走线可以将数据位互换。比如dq2信号在走线的时候发现如果按照原理图来走线会跟dq4交错,这样就不得不换层走线,我们通过互换数据位就可以使信号走同层,对内存来说每一位存进什么内容读出也是什么内容,互换不会受影响,但是互换的条件必须是在同一组内8个bit之间。
    地址/命令组:MA[0:14]、BA0、BA1、BA2、RAS、CAS、WE
    控制组:时钟使能CKE、片选CS、终端电阻选通ODT为一组,对内存条来说DIMM0用到了CKE0、CKE1、CS0、CS1、ODT0、ODT1。做板载内存设计的时候,可以只用CKE0、CS0、ODT0,控制4片16位的内存芯片。
    PCB叠层:
    对六层板来说一般的叠层都是top、GND、singnal2、singnal3、POWER、bottom,信号一般情况下以GND为参考平面比较好。走线的阻抗由走线宽度、走线的铜箔厚度、走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参考平面的铜箔厚度和板介质材料决定,PCB设计的时候应该遵守CPU厂家阻抗设计要求来设置叠层。一般PCB设计软件也能计算阻抗,找PCB生产厂家了解了板材介质厚度的资料后可以自行设计叠层、线宽。地址/命令信号、控制信号可以以1.8V内存工作电压为参考平面。
    长度控制:
    对DDR2这种高频的信号来说走线长度应该计算到CPU核心,这就引入了一个叫封装长度的概念。硅晶元经过物理化学的方法刻蚀而成CPU核心,再将CPU核心封装到一块小的PCB基板上就成了我们常见的CPU。那块小的PCB上管脚到CPU核心的走线长度被称为封装长度。
     到同一行列(rank)内存的时钟长度应该控制在正负5mil以内。
     同一个数据组内所有走线长度控制在数据选通信号DQS的正负20mil范围内为宜,不同数据组之间长度可以不同,但是应该控制在时钟信号的正负500mil以内。
    地址/命令组信号长度控制不是特别严格,INTEL凌动N450要求控制在时钟信号负500mil到正1000mil以内。也就是说最长和最短的信号可以相差1500mil,但是布线的时候还是尽量把信号长度差缩小比较好。布线的时候这组信号长度完全相等也没有问题,但是这样占用的PCB空间也大,花费的时间也多。如果地址/命令信号长度超出时钟信号几千mil,那就需要在BIOS固件中好好调节了。控制在CPU要求的范围内,需要做板载内存的时候只需要配置好内存SPD就可以了。
    控制组信号长度控制要求和地址/命令组信号的要求类似,设计的时候应该按照CPU厂家的要求来做,INTEL凌动N450要求控制在时钟信号0mil到正1000mil以内。
    走线间距:
    一般来说走线都应该按照3W原则来走线,也就是同一个平面上线与线的间距为3倍线的宽度。但是这个不是必须的,intel要求的就比较小。一般走线蜿蜒线的间距可以为16到20mil,对时钟信号可以加大到30mil。不同组信号之间的距离应该适当拉大,可以为20mil以上,地址/命令组和控制组信号的间距可以比较小8mil以下都可以。BGA扇出的地方间距可以小,出线后应该以CPU设计要求来走线。
    其它:
    VREF走线可以用一根20mil的线,每接到一个器件应该加一个0.1uf的电容。
    VTT走线应该在135mil以上,每四个电阻接一个0.1uf电容,两端接10uf大电容。
    点对多点的信号,如地址/命令信号、控制信号、时钟信号应该按照“T”形走线,也就是芯片中间走上再分支,长度应该满足CPU设计要求。附拓扑图:

    其它一些有用的参考**:
    http://blog.**/Leo/1770424/message.aspx
    micron和freescale的参考**以及别人的总结
    http://blog.21ic.com/UploadFiles/2011-1/301511857558.rar

网友A:
一般来说走线都应该按照3W原则来走线,也就是同一个平面上线与线的间距为3倍线的宽度。但是这个不是必须的,intel要求的就比较小。一般走线蜿蜒线的间距可以为16到20mil,对时钟信号可以加大到300mil。不同组信号之间的距离应该适当拉大,可以为20mil以上,地址/命令组和控制组信号的间距可以比较小8mil以下都可以。BGA扇出的地方间距可以小,出线后应该以CPU设计要求来走线。
————————————————————————————————————————
这个间距是比较难满足的吧?一般的走线也就是5mil/5mil,如果走成5mil/15mil的话还有地方吗?

楼主:
我看内存条的话一般都比较宽,5mil/12mil似乎很正常。板载内存的就做得比较窄,8mil/4mil也是可以的。

楼主:
一般走线蜿蜒线的间距可以为16到20mil,对时钟信号可以加大到30mil

网友B:
终于见到PCB布线精彩的部分了.
学习了。:)

网友A:
可否贴一块板子,DDR2部分的走线就可以了,让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有一个DDR2 SODIMM的文件可以共享一下。网上能下载到xilinx fpga的高速14层板sch和brd文件。我觉得AMD的参考设计很好,但是有保密协议不敢公布。
http://blog.21ic.com/UploadFiles/2011-1/301511857558.rar

楼主:
micron的一篇**有很多图,也可以参考一下。
http://download.micron.com/pdf/presentations/dram/plat7justin.pdf

网友C:
支持有营养的帖子。

网友D:
实际上3倍线宽是不现实的,另外阻抗计算问题也不仅仅是参考平面问题。不过**还不错了,有借鉴意义。

网友E:
微风同学真给力,哈哈。。。

网友F:
现在早DDR3了撒

网友G:
**很好,赞一个,

网友H(2011-03-09):
回复 网友F:
肤浅

网友I:
(地址/命令组信号长度控制不是特别严格,INTEL凌动N450要求控制在时钟信号负500mil到正1000mil以内。也就是说最长和最短的信号可以相差1500mil,但是布线的时候还是尽量把信号长度差缩小比较好。布线的时候这组信号长度完全相等也没有问题,但是这样占用的PCB空间也大,花费的时间也多。如果地址/命令信号长度超出时钟信号几千mil,那就需要在BIOS固件中好好调节了。控制在CPU要求的范围内,需要做板载内存的时候只需要配置好内存SPD就可以了。)
地址线与时钟线是中央对齐的,时钟线的上升沿与地址线的中间对齐 如果地址线不像数据线一样对于时钟有延时的话 看数据手册没有,也就是说如果参考的是同一时钟而不是下一个时钟的话 是不是地址线要比时钟线短很多啊 因为要满足建立时间

网友J(2011-04-19):
1.拓扑结构有点问题,一般VTT上拉和远端串阻不会同时使用,因为这样会拉低电平
2.如果VTT和串阻都用,VTT应该加在串阻右端T点,靠近DDR端
3.DDR2的数据DQ和数据屏蔽信号DM一般不加串阻,因为有ODT的存在,干嘛不用呢?DDR2是一定有ODT的,DDR Control可能不带ODT,这时候,可能需要加串阻,位置加在DDR2端
4.既然说到等长,就得谈同组同层,通常的等长的概念是基于二维的,更多关注三维Z轴过孔引起的误差

网友K:
学习一下,做个记号

网友L:
谁来个ddr3的

网友M(2011-08-23):
线间距与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有关。

21楼:时钟线应该是最长的。

网友N:
学习了  一直在画低频的板子  长见识了

网友O(2012-06-12):
谢谢各位的资料。

网友P:
非常,给力,顶一个!正准备发帖问呢!

网友P:
2# 微风 当地址信道有分叉时,分叉线长度匹配误差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好?有资料说是+/50mil,这是否太苛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根据观察,内存条上不同芯片上的地址线长度可以不一样,但是习惯上还是严格控制等长的好。我是控制CPU到每颗内存芯片的长度,分叉点不控制。

网友Q(2013-01-12):
非常感谢,刚听完DDR布线的培训

网友R(2013-10-13):
请教LZ,若是数据线,不是点对点,而是点对多点,比如cpu 出来接2颗内存芯片,不知道拓扑跟阻抗如何布置才好。

网友S(2013-12-13):
太深奥了

网友T:
可以分享 一下DDR2和DDR3的DIMM封装吗

网友U(2015-01-05):
地址线和控制线命令线的长度是到每片DDR的总长么?求大神指教

网友V(2023-08-22):
跟着老司机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