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过程中重新同步怎么实现?

楼主(2011-01-30):
我要实现一个受同步信号控制的PWM输出:
同步信号的上升沿,将强制终止当前的PWM输出,同时开始下一个新的PWM。
我在侦测到同步信号的上升沿后,调用软件中断产生函数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Update);
可是不起作用,为什么?

楼主:
我的理解,一旦软件产生更新事件,当前counter被清零,则一个新的PWM可以输出了。
为什么不行?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
那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A:
春节放假了. 香帮主人在哪儿呢?

楼主:
重新调整了一下测试条件:在PWM周期为5ms时,每12ms产生一个同步信号,从示波器上看,PWM确实终止了当前的输出并产生了一个新的PWM输出。
可是在20KHz时,每10ms产生一个同步信号,从示波器上看,同步信号总是出现在一个完整的PWM周期之后,是不是同步信号确实initialize了PWM输出,只是看不出来?

楼主:
明白了!
10ms相对20KHz来说数量级太大了,又正好是PWM周期的倍数,看不出效果。
我调整为每70us产生一个同步信号,可以明显看出PWM被同步了。
请问香主及各位大虾,我的理解对否?

网友B:
你已经实现了你需要的效果,还怀疑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