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

楼主(2011-01-30):
什么振荡器电路比较容易产生200M以上的振荡频率?

网友A:
这么高频率,分布电容电感已经不能忽略。
RC电路不要想,LC电路中哈特莱电路较容易起振。
用晶体的话,需要用谐波晶体。

网友B:
常用三点式振荡器或用VCO+锁相环等办法。

楼主:
多谢以上两位大侠的回复!
哈特莱振荡器最高一般能达高我频率?

网友C:
所有高频振荡器都源于三点式振荡器, 包括超高频振荡器.

网友D:
要看频稳度要求了,LC的精度只有10^-3等级;
晶体振荡器可达10^-6等级,但可选的频点有限,灵活性差,如果有量可以定制需要的频点,但一般基频很难做到30M,因此需要倍频,泛音晶体很难在7倍频以上起振,一般只工作在3次或5次泛音,需要倍频;
PLL的灵活性就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