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关于M051串口0发送缓冲区大小问题

楼主(2011-01-30):
按资料上说M051串口0的发送缓冲区应该有64字节,但我测试了好多次,都只有16字节,有知情的大侠能否告知,这个缓冲区到底有多大?谢谢!

网友A:
楼主说说你怎么测试的?这个缓冲区是硬件定义的吗?不是一般都是软件定义的吗?

楼主:
不停的向发送保持寄存器写入数据,读取缓冲区指针即可,也可以直接看串口输出数据的字节数。
我认为这个缓冲区是硬件定义的。

网友B:
资料请看清楚, 051 , 1x0 系列不同深度

网友C(2011-03-31):
3楼说的对

网友D:
数据手册说的是M051是 15 个字节!  NUC1XX USART0 才是 64 其它是 16!   你自己没有看清除吧!

网友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