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 线一拖二接显示器

楼主(2011-01-31):
请教个问题:电脑主机上的VGA接口如果直接接一根VGA一分二头的线,同时接上2台显示器,这样两台显示器能同时显示吗?

楼主:
有人说接2台,会有色差,不是很亮,估计不是很好

网友A:
为什么不找个DVI接口的?

楼主:
因为我只有VGA接口啊!
功能;一台主机连接两台显示器。
两台显示器可同步显示。相当于VGA1-2的分配器。
VGA 一分二线,可将15针的VGA线一分二,可以少买分配设备,而且稳定可靠!!给您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方便灵活!
淘宝上这么说的,不知道效果怎样,没试过,有没有谁试过的,效果有失真吗?

分出来两台电脑显示的内容是一样的,和分屏器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但直接并联确实会影响显示品质,正确的做法是用平衡电阻分离信号,然后做缓冲放大再送显。

楼主:
谢谢chunyang,决定去网上淘一个小设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