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电路耦合电容大小问题

楼主(2011-01-31):
(无正文)

网友A:
音频放大电路耦合电容,由前级输出阻抗、后级输入阻抗、放大器带宽低端截止频率决定。
通常大些无妨,因为耦合电容较大仅仅是放大器带宽向低频延伸,而整个放大器带宽主要由扬声器决定,前级放大的耦合电容只是保证前级带宽大于扬声器(或末级)带宽。

网友B:
电容的容抗是频率的函数,频率越低容抗越大,原则上当然越大越好,但因为理想器件是不存在的,电容的ESL值的影响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耦合电容只能在一个区间内选择,另因为放大器本身有增益可以补偿损耗,而放大器本身的带宽也是有限的,所以根据水桶原则,耦合电容的选择只要满足放大器的要求即可,如有高保真等需求时要注意耦合电容的材料和制造工艺。

网友C:
这电容和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组成一高通滤波器,对否?

网友D:
可以这么认为,一般要求耦合电容与放大器输入阻抗的通频带下限为放大器设计频带下限或更低,这在OCL电路中更要注意。早年的电唱机及磁带机,便有规定滤除10Hz以下的超低频及直流成分,主要是避免机械振荡及转盘的偏心运动使唱头感应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加在喇叭上,可使喇叭音圈偏离原点或发热损坏。

网友B:
这电容和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组成一高通滤波器,对否?
引用 网友C: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