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函数

楼主(2011-01-31):
  指针函数是指函数的返回值类型是一个指针类型,即本质是一个函数。
  我们知道函数都有返回类型(如果不返回值,则为无值型),只不过指针函数返回类型是某一类型的指针。其定义格式如下所示:
  返回类型标识符 *函数名称(形式参数表)
  { 函数体 }
  返回类型可以是任何基本类型和复合类型。返回指针的函数的用途十分广泛。事实上,每一个函数,即使它不带有返回某种类型的指针,它本身都有一个入口地址,该地址相当于一个指针。比如函数返回一个整型值,实际上也相当于返回一个指针变量的值,不过这时的变量是函数本身而已,而整个函数相当于一个“变量”。例如下面一个返回指针函数的例子:
  #include <stdio.h>
  float *find(float(*pionter)[4],int n);
  main()
  {
  static float score[][4]={{60,70,80,90},{56,89,34,45},{34,23,56,45}};
  float *p;
  int i,m;
  printf("Enter the number to be found:");
  scanf("%d",&m);
  printf("the score of NO.%d are:\n",m);
  p=find(score,m-1);
  for(i=0;i<4;i++)
  printf("%5.2f\t",*(p+i));
  }
  float *find(float(*pionter)[4],int n)/*定义指针函数*/
  {
  float *pt;
  pt=*(pionter+n);
  return(pt);
  }
  共有三个学生的成绩,函数find()被定义为指针函数,起形参pointer是指针指向包含4个元素的一维数组的指针变量。pointer+n指向score的第n+1行。*(pointer+1)指向第一行的第0个元素。pt是一个指针变量,它指向浮点型变量。main()函数中调用find()函数,将score数组的首地址传给pointer.
  【注意】
  指针函数不同于函数指针, int (*f)(int a);或者char (*f1)(void);
  函数指针声明为指针,它与变量指针不同之处是,它不是指向变量,而是指向函数。
  函数指针有两个用途:调用函数和做函数的参数.

网友A(2011-03-31):
这个很是不好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