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函数指针并实现回调

楼主(2011-01-31):
程序员常常需要实现回调。本文将讨论函数指针的基本原则并说明如何使用函数指针实现回调。注意这里针对的是普通的函数,不包括完全依赖于不同语法和语义规则的类成员函数(类成员指针将在另文中讨论)。

声明函数指针

    回调函数是一个程序员不能显式调用的函数;通过将回调函数的地址传给调用者从而实现调用。要实现回调,必须首先定义函数指针。尽管定义的语法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熟悉函数声明的一般方法,便会发现函数指针的声明与函数声明非常类似。请看下面的例子:

void f();// 函数原型

上面的语句声明了一个函数,没有输入参数并返回void。那么函数指针的声明方法如下:

void (*) ();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左边圆括弧中的星号是函数指针声明的关键。另外两个元素是函数的返回类型(void)和由边圆括弧中的入口参数(本例中参数是空)。注意本例中还没有创建指针变量-只是声明了变量类型。目前可以用这个变量类型来创建类型定义名及用sizeof表达式获得函数指针的大小:

// 获得函数指针的大小
unsigned psize = sizeof (void (*) ());

// 为函数指针声明类型定义
typedef void (*pfv) ();

pfv是一个函数指针,它指向的函数没有输入参数,返回类行为void。使用这个类型定义名可以隐藏复杂的函数指针语法。

指针变量应该有一个变量名:

void (*p) (); //p是指向某函数的指针

    p是指向某函数的指针,该函数无输入参数,返回值的类型为void。左边圆括弧里星号后的就是指针变量名。有了指针变量便可以赋值,值的内容是署名匹配的函数名和返回类型。例如:

void func()
{
/* do something */
}
p = func;

p的赋值可以不同,但一定要是函数的地址,并且署名和返回类型相同。

传递回调函数的地址给调用者

    现在可以将p传递给另一个函数(调用者)- caller(),它将调用p指向的函数,而此函数名是未知的:

void caller(void(*ptr)())
{
ptr(); /* 调用ptr指向的函数 */
}
void func();
int main()
{
p = func;
caller(p); /* 传递函数地址到调用者 */
}

    如果赋了不同的值给p(不同函数地址),那么调用者将调用不同地址的函数。赋值可以发生在运行时,这样使你能实现动态绑定。

调用规范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函数指针及回调而没有去注意ANSI C/C++的编译器规范。许多编译器有几种调用规范。如在Visual C++中,可以在函数类型前加_cdecl,_stdcall或者_pascal来表示其调用规范(默认为_cdecl)。C++ Builder也支持_fastcall调用规范。调用规范影响编译器产生的给定函数名,参数传递的顺序(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堆栈清理责任(调用者或者被调用者)以及参数传递机制(堆栈,CPU寄存器等)。

    将调用规范看成是函数类型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不能用不兼容的调用规范将地址赋值给函数指针。例如:

// 被调用函数是以int为参数,以int为返回值
__stdcall int callee(int);

// 调用函数以函数指针为参数
void caller( __cdecl int(*ptr)(int));

// 在p中企图存储被调用函数地址的非法操作
__cdecl int(*p)(int) = callee; // 出错

    指针p和callee()的类型不兼容,因为它们有不同的调用规范。因此不能将被调用者的地址赋值给指针p,尽管两者有相同的返回值和参数列。

网友A:
现在的工作都很少用到指针了。。。

网友B:
如果赋了不同的值给p(不同函数地址),那么调用者将调用不同地址的函数。赋值可以发生在运行时,这样使你能实现动态绑定。

不错,又学习了

网友C:
好资料,我准备收录到我的博客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