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讲解一下回调函数

楼主(2011-01-31):
大侠讲解一下回调函数

网友A:
回调函数就是一个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如果你把函数的指针(地址)作为参数传递给另一个函数,当这个指针被用为调用它所指向的函数时,我们就说这是回调函数。回调函数不是由该函数的实现方直接调用,而是在特定的事件或条件发生时由另外的一方调用的,用于对该事件或条件进行响应。

网友B(2011-03-31):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C:
回调函数实际就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动态函数指针。它主要在固定的系统中断服务程序里调用动态的用户中断服务程序,当无用户中断服务程序即空指针时,直接返回或调用默认中断服务程序。这种方法灵活。

网友D:
没怎么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