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向量为什么要重定位?

楼主(2011-01-31):
中断向量为什么要重定位?

网友A:
为了方便DSP存储器的配置,一般DSP的中断向量可以重新定位,即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放在存储器空间的任何地方。 注意:C2000的中断向量不能重定位。

楼主(2011-03-31):
因为程序启动后  代码要从flash中搬到ram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