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TAG以及USB下载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1-31):
各位大侠大家好,小弟在校学生,接触单片机一年了,还有很多问题不懂,再次请教各路大侠解答,小弟不胜感激。最近要做一个英飞凌的系统板用于比赛,参考了网上的一份原理图,上面有些地方不是很懂,一个是USB电路,另外是JTAG电路,以前用过c8051的板子上面的JTAG接口是十根线,除了TMS,TDI,TDO,CLK其他的基本接地和接高电平或者悬空,还用过STM32的的板子,上面除了TMS,TDI,TDO,CLK以外还有复位的还有IO控制的,用的40个接口的底座,两个原理有区别么?底座引脚由仿真器决定的?从USB出来练到JTAG接口中间的电路每个和单片机种类有关还是都是一样?原理是什么?

楼主:
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下,小弟谢谢你。

楼主:
21ic的牛人去哪里啊?

网友A:
JTAG接口跟芯片的设计相关,不是普适的,去看具体MCU的手册,但有些手册中没有介绍。

网友B:
具体CPU和对应的仿真器都不尽相同,JTAG接口电路也有差别,要详细看手册。

楼主:
我这手册上没有,那就难办了。楼上二位有英飞凌XC800系列的JTAG的资料么?

网友A:
通常不做仿真系统时无需JTAG借口,留IAP、ISP接口即可,需要详细JTAG资料可与芯片生产厂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