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开发的话利用arm的哪个模块?

楼主(2011-01-31):
ZigBee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开发的话利用arm的哪个模块?

网友A:
Zigbee是IEEE 802.15.4协议的代名词。根据这个协议规定的技术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这一名称来源于蜜蜂的八字舞,由于蜜蜂(bee)是靠飞翔和“嗡嗡”(zig)地抖动翅膀的“舞蹈”来与同伴传递花粉所在方位信息,也就是说蜜蜂依靠这样的方式构成了群体中的通信网络。其特点是近距离、低复杂度、自组织、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主要适合用于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领域,可以嵌入各种设备。简而言之,ZigBee就是一种便宜的,低功耗的近距离无线组网通讯技术。

有专用的芯片

网友B:
zigbee相当难啊

网友C:
Zigbee的应用不难,除非是想自行编制协议栈本身,但那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所有应用都是基于现成协议栈的包封,知道怎么接口和调用即可,这和玩WIFI、TCP/IP之类的其它协议栈的本质相同。

Zigbee和ARM没有必然关联,Zigbee协议栈的运行也不需要多强的处理、运算能力,普通MCU即可承担,如已有Zigbee的应用源代码(需C语言的版本),直接移植就是。

网友D:
4楼正解,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做成的

网友E(2011-03-02):
用哪家的芯片?TI CCC2530???

网友F:
入门的话还是买个开发板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