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板,请高手多批评指教

楼主:
两幅图,大家的批评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网友A(2011-02-01):
我来说两句,第一张图的晶振部分布的不好,晶振和两个电容要靠的足够近,布线面要有保护地围绕起来,反面那块要整个铺地不能有其他线穿过,否则有干扰。左边正面J3旁边两条粗线是否间距太小了。最下面走地线那部分就算按键默认两个引脚的通的布线时不应该依靠按键引脚联通,在两个通的引脚间应该走线联通。楼主走的是数字部分电路如果有可能应该在正反面铺地一则可以抗干扰二则数字电路就近接地对电路稳定性有帮助。还有芯片电源脚的退偶电容似乎没有或者没有紧挨着芯片引脚布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我会注意的

网友B:
1)晶振电容太远。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而且晶振下面最好不走线无过孔。 2)IC去耦电容仅仅是摆设作用。因为打不开你的附件所以没有传图(本想把自己画的给你一份)。 3) 布线层间穿越尽力减少。比如你第一张图: c9,C10。Q4等地方完全可以优化的。 4)电源和底线能平行走线的尽力平行走,这个你可以优化的。因为你这个电路太小可以做到的  4)数字地与模拟地你没区分 ,?5)先熟悉下布线规则。布线也有“安规”的。 6)养成良好习惯。“印字”这样做很难看的。有规律可循----印字可以参考正规大厂的电路板自己去感悟。 7)做板子没定位孔是练习软件应用,还是?  8)整体一般,就是刚熟悉软件的应用。很多基础自己找材料补充了。 9)整体布局完全可以优化。。。。。。。 仅仅是参考意见。比我98年开始布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