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有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1-01-31):
(无正文)

网友A:
1)仔细检查boot的控制字是否正确。
2)仔细检查外部管脚设置是否正确。
3)仔细检查hex文件是否转换正确。
4)用仿真器跟踪boot过程,分析错误原因。

网友B:
你的晶振起振了没有先检查

网友C:
对,先检查晶振

网友D:
仔细检查boot的控制字是否正确。
2)仔细检查外部管脚设置是否正确。
3)仔细检查hex文件是否转换正确。
4)用仿真器跟踪boot过程,分析错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