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金属壳为什么要接地?

楼主(2011-01-31):
我看见晶体外壳一般都不接地

网友A:
晶体的两个脚对外壳的静电容相当,耦合到壳上的信号差不多能低销,接地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除非吹毛求疵,一般不用管它

楼主:
我实在不知道,晶体外壳静电如何耦合到引脚上的?

2# PowerAnts

网友B:
屏蔽要看屏蔽电场还是磁场。接地是为了能屏蔽电场和电磁场,法拉第笼只能屏蔽外场,屏蔽不了内场。

网友C:
我实在不知道,晶体外壳静电如何耦合到引脚上的?

2# PowerAnts
引用 楼主:

靠的分布电容。

网友C:
晶体外壳接地还是有意义的,主要是可以改善EMC特性并增加机械强度,通常可以不接,除非是要求很高的系统。

网友A:
我们用27MHz的晶体,在EMI测试中,发现晶体接地与否,差别不大,仅三次谐波有约0.5dB的差别,后来索性不接了。:lol
晶体外壳接地发现EMI会好转的,估计是振荡太强,截顶了,高次谐波比较严重。

网友C:
27M的频率还不够高,而三次谐波好转也说明了问题。

网友D:
晶振外壳接地的话会有问题的,如果焊接的时候温度太高晶振会工作不稳定的,我曾经有批电路在外发焊接的时候就产生这个问题。在外发加工的时候这个问题特别突出。

网友E:
事物要从两面看

外壳接地:不但影响到器件自身,而且器件自身泄漏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F:
刚好以前的板子上用过晶体外壳接地。大家说的问题都遇到过。把大家的总结一下,哈哈。
1)加固晶体,抗震性能更好。这个应该是最首要的作用了。
2)EMC措施。我们板子上壳接地和不接地结果基本上不影响,跟powerants的结论一样。可能是晶体只有8M原因吧,还没有到春阳老师说的高频。但是印象中对辐射发射有好处(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这也刚好说明春阳老师的结论)
3)外壳上焊,容易把晶体热损坏。
4)静电,应该接上好,静电直接到地上了。但晶体都被摸了,其他IC可定也会被摸,所以意义不大。

总之,我们最后没有把外壳接地上,呵呵。

网友G:
我们也不接地的

网友H:
更牢吧.听powerAnts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