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AR编译遇到问题

楼主(2011-01-31):
在做定时器0中断时,
编译时,遇到:“Error[Ta007]: Cannot call a __thumb function from arm mode ”;  大家说是什么原因啊

#pragma vector=IRQV
__irq __arm void irq_handler(void)////公共中断处理函数,检查VICVectAddr是否为空
{
void (*interrupt_function)();
unsigned int vector;
  vector = VICVectAddr;     //获得中断向量
  interrupt_function = (void(*)())vector;
  if(interrupt_function != NULL)
  {
    interrupt_function();  //调用中断指向的函数/******这句出错!!!!******/
  }
  else
  {
    VICVectAddr = 0;      //清除在VIC中的中断
  }
}

楼主:
如果在option>>processor mode>>选ARM,可以通过编译,但是这样在RAM里仿真可以,放到FLASH里仿真就不行了,说溢出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弄啊~
一般编译是选thumb的吧?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肯定是工程设置或者代码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呢?有人回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