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路选择原则有哪些啊

楼主(2011-01-31):
(无正文)

网友A:
1,系统中要求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时,首选可编程时钟芯片;
2,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3,多个同频时钟信号时,选择晶振;
4,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5,C6000、C5510、C5409A、C5416、C5420、C5421和C5441等DSP片内无振荡电路,不能用晶体时钟电路;
6,VC5401、VC5402、VC5409和F281x等DSP时钟信号的电平为1.8V,建议采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B:
不错,受教育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