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想做个PID,室温到500度. 能做到0.2度精度吗?

楼主(2011-01-31):
朋友想做个温控系统(路6),检测精度0.2摄氏度左右.用热电偶.想问问大家可行性有多大,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热电偶可以做到0.2摄氏度的检测精度。
但投PID后,这个没意义。

网友B:
单点温度还差不多,全范围要想达到这个精度就太难了。

楼主:
回2L朋友: "热电偶可以做到0.2摄氏度的检测精度。但投PID后,这个没意义。"这句话是指0~500度用热电偶能精确测量到0.2度.但PID控制不到0.2度是吗?
回XWJ: "全范围太难"这句话是指能达到,但成本太高了,还是可能性太低了?
一般热电偶在0~500度范围内,比较靠谱的测量精度,能做到多少?

楼主:
热电偶测量精度是比PT100/1000低. 不过有时需要测量400~500度以上温度时PT100不容易实现.
从网上看到有些PT100能测得700度温度,但总感觉对它的可靠性不放心. 而热电偶测500度是小菜一碟.
高精度的铂电阻测不了高温, 能测高温的热电偶做不好精度,二难的命题.

网友C:
一些PT可以测量600度以下的温度。

一般商业应用,做到全量程0.2度的可能性较小。
一般热电偶全量程能做到3~5度就算可以。

控制精度单算一个问题。

网友D(2011-03-05):
虽然检测是能够做到的,但是 PID 的控制要做到,太困难了。
温度的均匀性,散热情况,加热器的性能,热传递的滞后性,在各温度下都不会相同。
pid 哪里那么容易控制得精确?

网友E:
确实不容易做到

网友F(2011-07-08):
测量精度做到0.2级没什么问题,测量误差要达到0.2度很难,除非你不惜代价。

网友G:
高手不少啊

网友H:
虽然检测是能够做到的,但是 PID 的控制要做到,太困难了。
温度的均匀性,散热情况,加热器的性能,热传递的滞后性,在各温度下都不会相同。
pid 哪里那么容易控制得精确? ...
引用 网友D:

是的是的

作者还是描述清楚条件先, 面积,介质等,应用环境

网友I:
支持一下,我也做了个.在

http://armlinux.taobao.com

网友J:
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K(2011-08-14):
有难度,非线性因素太多,不好控制

网友L(2011-12-27):
哪个应用需要 0.2度的精度?
温度场 与 环境(风速,发热体形状等) 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