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新问题

楼主(2011-01-31):
想用超声波测定点距离,但中间有障碍物(或遮蔽物),该如何处理,两边各放T,R?

网友A:
这个要看障碍物的大小了,可能会收到三次回波(障碍物反射、目标反射、目标->障碍物->目标->反射),只能靠算法去解决

网友B:
这个问题想解决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首先要看障碍物的尺寸,其尺寸决定了回波的强度以及对其后目标的影响程度,真正解决采用多传感器是一种方法,但不能根本解决,想真正解决就不能用常规的倒车雷达式的反射信号放大方法,而是要用真正的雷达技术,传感器最好旋转扫描,回波信号要进行线性放大,然后AD后进行处理,根据回波时间、回波强度和回波变化率来生成雷达图像,如此,问题才能妥善解决。

楼主:
新手,希望实现简单室内定位,需要考虑遮蔽物,本想利用红外线,但貌似实现难度更大。

网友B:
这个想法不是新手有能力应对的。

网友B:
楼主倒是应该详细交待一下应用需求和应用环境,比如在多大、什么的室内侦测何种目标,目标是否移动,障碍的位置如何,其尺寸多大,是否移动,测试点是否移动等等。如果这些都要求普适,那么楼主目前的能力是应付不了的。

楼主:
简单环境,目标(如书)不移动,障碍物较少,(最多有墙阻隔,可暂不考虑),可能有覆盖物

网友C:
难度是不小啊

网友B:
有墙阻隔?!!!看来楼主是缺乏基本概念了,超声波不能穿透墙壁,也不能穿透固体或液体的覆盖物。

网友D:
参考我的一个帖子: 声波测距
发射chirp信号,模拟采样,做相关性处理,可以得到各物体反射能量的幅度, 以此可以判别障碍物。

网友B:
楼上确实写过一篇很有启发性的帖子,但楼主还是应该先弄清楚真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