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ARM7和ARM9的汇编语言差多少了

楼主(2011-01-31):
弱弱的问一句,ARM7和ARM9的汇编语言差多少了

网友A: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2011-03-31):
不同公司的arm汇编指令应该不一样

网友C:
楼上的很强大,arm公司要哭了!

网友D:
两者差不多

网友E:
没有差别!

网友F:
记得都是arm-v5的指令集吧?既然指令集相同,那么汇编就是一样的。

网友G:
应该区别不大

网友H(2012-01-03):
这个要看内核的架构了, 如果架构一样,汇编指令就差不多了。

网友I:
可能有多几条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