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调试问题

楼主(2011-01-31):
我用VK3266总线方式接51单片机,扩展4个串口,用串口助手和USB转232转接头调试,单片机可以通过VK3266扩展的串口接收数据正确,但是51发送数据串口助手接收不到。用示波器察看51通过VK3266发送到max232的Tin的波形正常,但是Tout没有输出;若去掉usb232转接头,使输出悬空,则Tout输出端有正常的串口信号输出。用此转接头测试51自带的串口收发数据均正常。扩展串口和51自带串口接地、供电均无问题。怎么看都像是硬件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跳过3266直接用串口通过同一片232接口片和PC互联,先以此来排除3266的影响,如果没问题,说明问题出在3266上,否则出在232接口片或转换线上。

楼主:
232片子没有问题。但是3266输出波形是正常的,只是232输出端没信号,去掉连接线就有信号。

网友A:
如果你确定3266和232接口片都没问题,那就换一条转接线试试。

网友B:
应该不是大的问题啊